楼主(2023-09-21):
最近遇到三个XD5E的继电器扩展模块,经常出现COM2公共端下4个点其中一个指示灯亮但是没有输出,其它3个点正常,不输出的点等待几分钟又突然有输出了。
这种情况发生在PLC通电静置1个小时左右,再次使用设备时
反而设备一直使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应该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B:
有没有输出,用表测量一下就清楚了
估计是相关装置没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输出,用表测量一下就清楚了
估计是相关装置没供电
测量了没有输出,拔掉外部箱插头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