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30欠压

楼主(2023-09-21):
谁有430变频器55-75KW的电路图呀,我主要是想看一下他的母线检测是怎么走的,现在是母线0V,788光耦初级5V电压没有

网友A:
没有5V 直接把5V修出来就是了

网友B:
故障一个一个排除,排除以后说不定自然而然就好了

楼主:
经过跑线路发现788初级5V+是分别从3路下桥驱动电源电容经过3个220R电阻过来的,然后-极是经过直流N到IGBT回到驱动电源,在没有装模块时,所以测不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