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2):
之前看到摩擦焊能做到秒停,一直想不通是怎样的刹车系统,原来用上碟刹了

网友A:
油压碟刹

网友B:
有没有防抱死系统

网友C:
数控瞬停应该不是难事,普通车床还是要改造~看到的摩擦焊接视频,所用设备看似都是普通车床
还看过车床磨曲轴的视频

网友D:
这床子保养的挺好,真干净。我们这床子都是刀削。

网友E:
这个是液压碟刹车
我们自己做得放卷车的刹车是气动的,调节好刹车气压就可以调节放卷张力,成本比电磁刹车要低,维修也很方便

网友F:
现在带C轴的机床基本上都会配上这个刹车。系统M代码控制液压站电磁阀,电磁阀控制刹车。

网友G:
有C轴的数控车床都有这种刹车。

网友H:
我在木工砂光机设备上也看到使用碟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