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2):
汇川H5U  FB块里的局部变量VAR,是不是和西门子临时变量TEMP一样,先赋值,再使用啊。另外汇川用于保存FB数据的静态变量在哪儿啊。。。。。。找不到。

网友A:
可以设置保持/非保持,你觉得它还是temp吗?

网友B:
之所以西门子TEMP需要先赋值再使用的原因是:西门子FB/FC的TEMP使用一块公用的内存,如果你不先赋值的话,其里面的值是不确定的,可能是上一次其他FB调用后的残余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汇川的VAR就是静态变量咯?但是汇川FC里也有VAR,难道汇川的FC也有静态变量?比西门子还吊?汇川的说明不清不楚的,西门子是说的很清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类型的变量和它保不保持有什么关系?我不懂。那汇川里面的FC里也有VAR,FB里也有VAR,这怎么说?如果VAR是静态变量可以保存,那汇川的FC岂不是吊炸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汇川里只有VAR,西门子里有静态变量,也有TEMP,就算汇川的VAR和西门子的静态变量一样,那汇川没有TEMP这个变量又怎么说?为什么西门子会多一个TEMP出来,而汇川只有一个VAR就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汇川里只有VAR,西门子里有静态变量,也有TEMP,就算汇川的VAR和西门子的静态变量一样,那汇川没有TEMP这个变量又怎么说?为什么西门子会多一个TEMP出来,而汇川只有一个VAR就解决问题。

汇川并被TEMP,虽然你可以认为其与局部变量相同,和汇川不同的是,汇川使用特定的区域来分配地址,而西门子使用公共区域,也就是说,西门子这次分配给FB的空间下次不一定同样的FB来占用,可能被其他FB/FC占用,因此其值是不确定的。

汇川分配单独的空间给FB,因此汇川即使不保持VAR依然可以使用初始值进行赋值,因为系统分配给他的地址不会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类型的变量和它保不保持有什么关系?我不懂。那汇川里面的FC里也有VAR,FB里也有VAR,这怎么说?如果VAR是静态变量可以保存,那汇川的FC岂不是吊炸天?

你管它的,你按手册来处理就行了

我全程FB,如果需要保存数据的就用FB,只是算法之类的就用FC。

反正写不爆 完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汇川5U FB的VAR就是西门子的静态变量。而汇川H5U FC块的VAR默认是临时变量TEMP。而西门子的FB用静态变量也有临时变量,而且可以全部用静态变量来替代TEMP临时变量。TEMP的作用是缩小FB块的数据占用规模。西门子搞TEMP出来目的就是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汇川H5U按你的用法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局部变量就是另时变量,只在定义的程序段内使用;一般局部变量都需要初始化(即进入该段程序的时候赋值);汇川应该是把寄存器(应该可以设置寄存器地址,三菱的FX系列就是这样分配VAR变量的);不同程序段(或者子程序)VAR使用的是同一段寄存器,所以使用VAR的时候要赋值,如果是全局变量就是独点一段寄存器;

网友D(2024-01-22):
回复 网友A: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