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工程的运行问题

楼主(2023-09-22):
各位大神,请教1个力控的问题。我做了1个工程并保存好了,把这个工程的快捷方式发到了桌面。为什么双击快捷方式,没得任何反应?不应该是双击图标就开始运行这个工程吗?是不是哪里我还需要去设置一下?

网友A:
先打开软件,然后加载工程!
+2

网友B:
快捷方式指向运行版, 带参数运行, 参数为工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