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捷plc使用485通讯控制10台伺服电机转动,该怎么做

楼主(2023-09-22):
信捷plc使用485通讯控制10伺服电机如何同时启动,或者制定其中几台启动

网友A:
你的同时的定义是多少?
10台走485,轮询下来,估计最少要1秒
就是第一台启动后,要1秒后第10台才能动
这个时间能接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间可以接受

楼主:
我现在是驱动器485端是串联起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是驱动器485端是串联起来的

楼主:
我一次性启动4台,现在是可以动的,当我一次启动八台就会出现有几台没有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要求是给启动命令后,有延时也可以连续启动

网友B:
个人觉得程序这样写485通讯并不好,应当每条指令发送通过才能执行下一条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要求是给启动命令后,有延时也可以连续启动
这个要做轮询的,就是只能一台一台的来
不过信捷的可以用顺序功能块来做,顺序功能块里面会自动排序的,你可以试试看
当然也可以自己做延时,比如显示1号,延时0.1秒后再2号,然后一直下去到10号,
具体延时多久看实际情况,0.1不行,可以0,15或者0,2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那这种情况怎么判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试试看

网友C:
这样不太好,除非万不得已

网友D:
轮询有延时 。不完全同时启动。之前这样用过。

网友E:
modbus rut 好像

从站地址填写00,所有子站都接受并且执行,

,同时启停,就发一条启停命令应该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modbus rut 好像

从站地址填写00,所有子站都接受并且执行,

,同时启停,就发一条启停命令应该就OK了。

这个是广播模式,但是调速呢,也只能所有的速度一样

网友F:
确定是485串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odbus rut 好像

从站地址填写00,所有子站都接受并且执行,

,同时启停,就发一条启停命令应该就OK了。
好主意,下次可以试试~速度嘛可以交给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用的网线串的,会有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所有驱动用一个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E:
每次使用情况不同,需要启动的驱动数量也不一样,这种方式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每次使用情况不同,需要启动的驱动数量也不一样,这种方式可以吗

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每次使用情况不同,需要启动的驱动数量也不一样,这种方式可以吗
【使用485通讯控制10伺服电机如何同时启动,或者制定其中几台启动】
你别再来个~几台启动是随机不确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用的网线串的,会有影响吗
没用过485串联,都是并联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次使用情况不同,需要启动的驱动数量也不一样,这种方式可以吗

不可以

广播模式中所有的从站都是接受一样的命令,十个哪怕是一百个都一样,比且还不能反馈给主站。

其实跟字面意思是一样的,听广播时,声音范围内所有人听到的内容都一样的,

并且听到的也不能与广播对话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在是串联的10台,全部启动只有1-6电机是转的,后面4台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现在串联这种方式影响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随机屏蔽4台,其他的都可以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现在串联这种方式影响大吗

首先帮你纠正一下,这种接线方式叫并联。

其次广播模式在你这里用不了。

你还是的用轮询,就是一台一台的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随机屏蔽4台,其他的都可以启动
才对了,要随机启停
那就轮询控制吧

网友G:
如果要求不高,用广播模式,应该可以次,每次发送启动的电机,速度这些!就怕那一路通信线路出现问题。PLC不知道电机有没有启动!

网友H:
如果没有读操作、伺服支持Modbus广播模式的话,则基本没有延迟。

网友I:
485控制伺服,实时性不行,如果只是单独运动还可以用,如果有联动的话就够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