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2):
在修ABB ACS880-104 600A  驱动板时单独给供电,发现红圈里的几个电容两端无电压,查了电路,+24v灯是亮着的,但到2844的电压没有,2844的7脚供电是经过一个场管SI2319CDS-T1-GE3 控制。把三块板,主板都接好,三个模块,没有接,给电有一个ENABLE的灯没有亮。想请教一下,是不是这块驱动板要接入三个模块后,系统检测到模块开关电源才工作,输出电压吗?因模块烧了,不敢轻易上电。先检修驱动正常才敢上模块。

网友A:
这个板驱动电源是受控制的,主要变频器有故障,驱动电压就不会有

网友B:
赞成2楼说明!

网友B:
欧洲国家的变频器维修调试必须安装模块,但是模块电源主回路必须串接二个灯泡,这种功能大家都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空载,不接电机,关闭输出缺相,启动运行报7310,不知道是不是还有那个参数没有设置好?

楼主:
维修结束,第一次修这机器,三台全是炸机九组IGBT全炸完,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