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2):
这是富士变频器的排线插头的线标。拜求哪位大神高手告知缩写的功能!!!谢谢!!!!有些明白,有些不知道!!!

网友A:
尚无回复?拣我知道的说一说。
G1~G6,是6路主板发来的逆变电路所需的脉冲;
IU、IV等,是电流传感器或加上后级电路所输出的三相输出电流信号;
NTC1等是温度检测信号;
FAN是风扇控制信号;
TXD、RXD是串行通讯数据,是来、回的两路脉冲信号;
SYNC是否继电器动作指令?
其它的需要朋友们来补充了。

网友B:
咸老师说的很好,这种不明意思缩写或单词可以百度搜一下含义,再结合电路板的特征连蒙带猜,再测下波形和电压,尝试改变一下状态看看反应。比如fault是故障,可能六只316的故障脚并联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