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个05-013板子起起抑制浪涌的作用么

楼主(2023-09-23):
如图,查资料05-013板子应该是压敏电阻。这个电路如何解释

网友A:
有05-013照片吗?
右边2根线是你加的?如果05-013是压敏电阻,1RE还有啥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图。是的,我也疑惑这个,接触器线圈不得电,上下也是导通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网上搜的图,黑色热缩管包裹的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05-013照片吗?
右边2根线是你加的?如果05-013是压敏电阻,1RE还有啥意义?
热敏电阻

网友A:
压敏电阻在这里会不会达到楼上所引用文字的作用?
如果能,1RE起什么作用?
如果不能,那这个RT又做什么用?

网友B:
西门子上见过,吸收浪涌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上见过,吸收浪涌用的
请教
它是如何吸收浪涌的
安装5楼提供的资料,1RE不吸合情况下,变压器就可以得电工作......

网友C:
麻烦楼主拆掉05-013在测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在这里会不会达到楼上所引用文字的作用?
如果能,1RE起什么作用?
如果不能,那这个RT又做什么用?

SCK252R0是热敏电阻,防止冲击电流的

应该经过延时后1RE接触器才闭合的,闭合后05-0135被短接不起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上见过,吸收浪涌用的
请教
它是如何吸收浪涌的
安装5楼提供的资料,1RE不吸合情况下,变压器就可以得电工作......

不是5楼那个东西

网友E:
和电容补偿柜的接触器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在这里会不会达到楼上所引用文字的作用?
如果能,1RE起什么作用?
如果不能,那这个RT又做什么用?

SCK252R0是热敏电阻,防止冲击电流的

应该经过延时后1RE接触器才闭合的,闭合后05-0135被短接不起作用
按楼主的图,先接通“空开”,按5楼文,变压器开始得电,多长时间接触器吸合就是的新问题,再者,接触器需要断开时,是不是还要及时拉断空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上见过,吸收浪涌用的
请教
它是如何吸收浪涌的
安装5楼提供的资料,1RE不吸合情况下,变压器就可以得电工作......

不是5楼那个东西
西门子用的是热敏电阻?
【热敏电阻工作原理 将热敏电阻安装在电路中使用时,热敏电阻在环境温度相同时,动作时间随着电流的增加而急剧缩短;热敏电阻在环境温度相对较高时具有更短的动作时间和较小的维持电流及动作电流。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热敏电阻温度与室温相近、电阻很小,串联在电路中不会阻碍电流通过;而当电路因故障而出现过电流时,热敏电阻由于发热功率增加导致温度上升,当温度超过开关温度时,电阻瞬间会剧增,回路中的电流迅速减小到安全值。】
网上查的热敏电阻工作原理。

是不是压敏电阻or组合器件
【压敏电阻的工作原理:压敏电阻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它是并联于电路中。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的阻抗很大,漏电流很小,相当于开路,对电路几乎没有影响。但当一个很高的突波电压到来时,压敏电阻的电阻值瞬间下降,使它可以流过很大的电流,同时将电压钳位在一定数值。由于压敏电阻的突波电压值取决于它的物理尺寸,因而有可能获得不同的浪涌电流值。】
【主要作用: 压敏电阻主要应用于雷击、浪涌等的瞬态过电压保护。】
但文中说是并联

有能详解这个器件是如何吸收浪涌的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又没拆过,咋知道里面是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