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编程软件

楼主(2023-09-23):
不知怎么变成了这样的,师傅们请教一下

网友A:
最左边的菜单栏 空白地方点右键点选项  然后点恢复默认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

网友B:
鼠标移动到上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谢谢你

网友C:
双击“主要”两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行啊

楼主:
谢谢你们,搞好了

网友D:
一般恢复默认就可以了;主要是选项里面选择的字体跟语言设置

网友E(2023-12-17):
这些都是活动的,是可以挪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