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3):
触摸屏上电画面抖动,是高压条的原因呢,还是液晶屏故障?排线已经换了不好用,谢谢大家

网友A:
二种处理方法,(1)更换电源电解电容,(2)更换灯管或者LED灯条,希望修复成功!

网友B:
高压条问题只会导致背光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