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3):
松下伺服驱动器MBDHT2510E,通电正常也能运行,但工作几分钟后,驱动器就无显示了,断电后,再通电,又能工作几分钟,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里面电源模块过热保护

网友B:
也许是辅助电源的问题 有点像那个TOP模块的问题

楼主:
里面电源芯片是TNY277GN,更换就正常了吗?还是有其他的元器件故障????

楼主:
在该芯片上加一个散热器,能解决该故障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