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跟随

楼主(2023-09-25):
有做过票据印刷机的么,一个伺服电机带着走纸器,需要跟主机速度配合,有速度差的话就会造成纸上的固定孔有拉痕,我用了个台达的普通PLC,速度跟随指令,感觉变速的时候响应速度不够,不同速度时跟随的也不是很稳定,是PLC性能不行,还是有什么技巧。

网友A:
要用带同步轴功能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机是用一个普通异步电动机驱动的,用编码器采集主机转速,控制走纸器的伺服电机跟随主机。

网友B:
这个就是套版跟随,你要先确定套版的点

网友C:
这种收放卷应该是用力矩模式吧

网友D:
用带凸轮功能的伺服(即同步功能)PLC只需要在合适的时机给出同步信号即可;如果完全由PLC控制的话,就要用带同步功能(支持虚拟主轴)的PLC或者用运动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收放卷,纸是连续的摞起来的,两张之间有虚线压痕,可以撕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机不是伺服,是用一个普通异步电动机驱动的,用编码器采集主机转速,控制走纸器的伺服电机跟随主机。这样的用同步轴功能可以么?没用过同步轴功能和虚拟主轴功能。

网友E:
实际就像PLL电路一样的,这个需要用算法去实现,用定时器监测码器的脉冲频率,再根据此频率输出对应的速度,每秒至少要达到20次的检测周期,否则很难跟随的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收放卷,纸是连续的摞起来的,两张之间有虚线压痕,可以撕下来。

主机是用一个普通异步电动机驱动的,用编码器采集主机转速,控制走纸器的伺服电机跟随主机。

不知道机械结构上有没有加一条浮辊,如果加有的话应该会好很多,相当于有一个缓冲区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比较麻烦,因为编码器去采集的时候,已经是快了或者慢了

然后再让伺服调速,这是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的

而如果用张力控制的话,只需要设定一个合适的张力就行,其实这个张力是送纸器与主机之间的纸张拉力

不管你主机转多快,伺服始终以这个力度送纸

网友E:
所在的行业有相似的应用,一台机器,上面有二十几个磨头,需要把工件给磨光滑,主电机是一台变频器带动减速电机 ,再带动一个很宽的传输带,工件到达不同的位置会自动下降不同的磨头,因为越往后的磨头越细,需要把工件从粗糙磨到光滑,并且工件之间还会有一定的距离,如果磨头下降的不合理,要么工件磨不到位,要么会把传输带给磨穿,这个应用实际与你的应用有些类似,但是实现的方法不同,这个要简单很多,只需要记录位置就行了,你的那个需要跟随,比较麻烦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纸张两侧打孔,走纸器是拖动这个孔运动的,除了前进还需要后退,前进一下,后退一下,后退的时候纸张不压上,稍微快点就可以,主要是前进需要同步,就是比较难做到快速响应,之前机器都是这么做的,不知道别人都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跟随感觉靠编程挺难快速跟上,编码器的测速指令也有一定的滞后性,要是两个都是伺服,应该能好做些。别人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主机也都是普通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纸张两侧打孔,走纸器是拖动这个孔运动的,除了前进还需要后退,前进一下,后退一下,后退的时候纸张不压上,稍微快点就可以,主要是前进需要同步,就是比较难做到快速响应,之前机器都是这么做的,不知道别人都是怎么控制的。

你这么一说,我想象不出来是台怎样的机器了,一般印票据的机器都是轮转机,一个方向连续的往前卷就是了

你这一下正转一下又反转的,最好有个视频或者照片传上来看看

主机应该是有变频器的吧

你这前进一下是多少,电机走几圈,后退又是多少

如果是连续转的话,应该可以做开环,就是主机与送纸按理论值给速度

这样不依靠编码器反馈的话,实时性要好得多

还有是不是每次都是拉紧,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考虑加补偿进去。

网友F:
标签印刷一般都用运动控制器,控制几组的伺服同步 平时接触轮转机比较多,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纸不是滚筒的,主机是连续转的,伺服带着走纸器,在主机一圈内前进大概占主机一圈的五分之四,后退占五分之一。前进主机是压住纸的,后退主机不压纸,后退好说,主要是前进同步要高。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这种的我见过别家做的,我也没做过,不知道好不好控制。可能我用的PLC也不行,用运动型的PLC能好些。

网友D:
带同步功能的伺服,你用编码器采集主轴的运动(速度及位置),在需要同步的时候给伺服一个启动信号,伺服会追踪主轴的速度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兄弟,早点说清楚呀,我们都被你带偏了。

你这个应该是主机的滚筒一直在转,上面有条压辊,压辊压住的同时,送纸器送纸

具体送多少,由伺服脉冲决定,脉冲发完,压辊抬起,然后送纸器后退,接下来如此反复

伺服发送脉冲的速度跟随编码器采集的主机速度,同步只是在压辊压下的时间段

这样的情况,应该送纸要提前一点点,因为伺服有个启动过程,而主机是一直在转动的。

另外要看看下压机构稳不稳定,从PLC发出信号到实际压住纸,这个过程的时间要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历史遗留的,设备都是成型的,PLC被拆走换给卖出的设备了,之前的资料都没了,想着从新开发一套电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压辊有缺口,压下后不用抬起,在压辊缺口处,后退。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没用过这样的伺服,没注意之前是不是这么弄的,这样可以就简单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压辊有缺口,压下后不用抬起,在压辊缺口处,后退。

那是不是有个感应开关的,压辊到了某个位置,开始送纸,再到某个位置,开始退纸。

进纸、退纸有没有长度要求的,或者是时间控制,还是其他。

你这关键的工艺一天说一点,要你传个视频又没有,我是没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靠编码器,那些工艺都无所谓,都简单,就是跟随速度是关键,这是之前做的,楼上那哥们说用带同步功能的伺服,如果可以,应该响应能快,也稳定,要不PLC转一下,响应速度不够,还不稳定。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编码器直接给伺服发脉冲,主机随便走,伺服走位置模式,通过控制器改变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这是最简单的位置同步,编码器走一个脉冲,伺服就动一个脉冲的位置,加减速基本没什么影响,伺服杂牌都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编码器直接给伺服发脉冲,主机随便走,伺服走位置模式,通过控制器改变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这是最简单的位置同步,编码器走一个脉冲,伺服就动一个脉冲的位置,加减速基本没什么影响,伺服杂牌都没问题的

请仔细审题,这个伺服是需要一会正转一会反转的,但主机是一直朝着一个方向转的,并且中途不停

网友G(2023-12-26):
回复 网友C:
他在十二楼才说要正反转,这谁这么闲挨着刷楼啊,不一次描述清楚,工艺一次吐一点,他这个用追剪得了,跟KN95口罩机那个一样,前进的时候追踪位置,返回的时候无所谓,脉冲型的运动plc,淘宝有的是,不到一千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