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5):
刚看完视频,想实现一个现实功能

我这边传一个信号点为开  同时光电开关检测到信号时为接通状态  然后光电开关无信号后 延迟一段时间输出线圈 然后这段结束 信号点变成0
这个在plc-200如何实现 弄了一天也是没有效果

网友A:
我的理解有2个输入,1个输出,输入A是信号点,输入B是光电开关。

先是人为的让A导通,接着检测到B导通,然后B断开,延时一段时间后输出,最后认为断开A。

那么A断开后,输出是断开还是保持接通呢

网友B:
没看明白。

没事别烧脑

网友C:
200用Off Delay就可以了

网友D: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E:
这就属于要求不明的工艺,看似简单,做出来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F:
说的有点糊涂,可不可以简单的认为光电信号的下降沿触发定时器开始记时,到设定时间线圈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