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5):
一台完好的信捷TG765-MT触摸屏,它的输入工作电压是DC24V,内部又用8脚芯片3844配合MOS管组成的开关电源作了隔离转换,次级输出两组电压,奇怪的是:正常工作条件下,用M47机械万用表测,两组几乎无电压,用数字万用表测,一个5.7V,一个2.5V左右,有时测得的也不一定是这个数值,其他地方的电压每次测测得的数值也不完全相同,这是一个什么电源,这么奇怪?
在一个另一个型号完全相同,有故障的老版本的触摸屏电路板上,测得的电压分别是12V多和5V,感觉更奇怪!
哪位电子高手请解释一下,这种电路怎么修?

网友A:
可以断开两组输出电压的负载再测量,然后按3844的各种条件来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切工作都正常啊,让人费解的是电压机械表怎么测不出来?

网友A:
有高频脉冲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干扰一般数字表测不好或测不出来,机械表还是可以的,现在刚好相反,但是数字表测出的也不对,两个板子的电压也相差较大,难道它的开关电源是特殊设计?是“间歇”的还是“伺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