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5):
现在我重新将接近真实问题的模型发上来,要比这复杂一些。如下图问题,又该如何分析呢?
如图,长5米重5000千克的均衡硬质长条形物体(如玻璃),上方有位置均匀的5个真空吸盘(达到一定真空度却全部互通)吸玻璃,吸盘对应玻璃位置如图,吸盘间隔也为1米。正常情况下5个吸盘的吸力是均分的,每个吸盘最大吸力为2000KG,吸盘完全够力可以吸起玻璃。假如现在虚框内的1#吸盘因故障没有投入工作(虽然和其他吸盘互通但可以单独把它切断隔离),也就是只有2-5#共4个吸盘来吸起重物。那么这个时候2-5#的吸力分别是多少,2#吸盘的最大2000千克的吸力会不会不够而脱开,导致整个重物脱落?不考虑加速度,假设物体始终处于水平状态,求2#到5#的使玻璃不掉落的所需最小吸力分别是多少?吸盘上下活动有弹簧,可以在一定程度内根据受力上下活动。

网友A:
不考虑形变这些,简单的就是一个小学数学 1250克/米

楼主:
这个答案否了,怎么也要重点高中起步吧?

网友B:
均衡物体刚度足够情况下,五个受力点均衡都是难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精度要求没那么高,这个重量也可以看做1吨/米。只要能算出一个理想值就行。

网友C:
高中起步还不行,至少要学过大学工程力学的教育程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我重新将接近真实问题的模型发上来,要比这复杂一些。如下图问题,又该如何分析呢?
如图,长5米重5000千克的均衡硬质长条形物体(如玻璃),上方有位置均匀的5个真空吸盘(达到一定真空度却全部互通)吸玻璃,吸盘对应玻璃位置如图,吸盘间隔也为1米。正常情况下5个吸盘的吸力是均分的,每个吸盘最大吸力为2000KG,吸盘完全够力可以吸起玻璃。假如现在虚框内的1#吸盘因故障没有投入工作(虽然和其他吸盘互通但可以单独把它切断隔离),,也就是只有2-5#共4个吸盘来吸起重物。那么这个时候2-5#的吸力分别是多少,2#吸盘的最大2000千克的吸力会不会不够而脱开,导致整个重物脱落?不考虑加速度,假设物体始终处于水平状态,求2#到5#的使玻璃不掉落的所需最小吸力分别是多少?

网友D:
对1#块做力矩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做,能够详细点分析或解释一下?

网友E:
1#该承受的1000公斤,肯定不会全部加给2#,至于是多少我是算不出来

但我觉得你这结构,5个中随便哪一个有故障,其他4个都能搞定

网友B:
楼主不是为了控制
是要做学问,可能是论文需要

网友F:
如果你这个状况,5个吸盘是成一直线的话,就必须考虑均衡的受力问题,就算你一个吸盘的负载最大可以两吨
但是如果你说三个吸盘,受力分析就相对简单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实际可能没这么简单,如果1#完全不出力,那么对于2#来说,都出现较为严重的偏载,2#左边悬出部分就达1.5米≈1.5吨,其承受的力可能会大于2000KG,然后这个力是怎么分摊给其他吸盘分担的?这就是我困惑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为了实际应用,隔行如隔山,力的原理还搞不懂,不知道有没有可以分析此类受力问题的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F:
3个吸盘也不一定好说,这种吸盘结构,当某一个吸盘力不够时,力能否分均衡地摊给其他吸盘是个问题。

楼主:
试想这种简单的两点吊,理想状态下1#应该承受100%,2#应该承受0.

网友G:
如果1#脱掉,系统就成了一个悬臂,悬臂不但要考虑垂直方向的受力,还要考虑弯矩。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际可能没这么简单,如果1#完全不出力,那么对于2#来说,都出现较为严重的偏载,2#左边悬出部分就达1.5米≈1.5吨,其承受的力可能会大于2000KG,然后这个力是怎么分摊给其他吸盘分担的?这就是我困惑的地方。

如果你这是实际工程的话,个人觉得中间的3#意义不大,又担心其中某一个出故障,还不如加多一个

共6个,放到两边,每边3个,这样就算其中一个有问题,其他2个可以顶住,由于3个集中在一起

就不用考虑受力问题了

实际应用的话,也可以咨询一下卖吸盘的,他们的实际经验应该更加丰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换成6个也一样,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最外面端头上的一个始终有无法使用或关掉的可能,比如1#对应的下方玻璃刚好有打孔了,没办法吸。还是无法做到平均受力。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三个如果比较集中在一起,就算其中一个用不了,

剩下的两个也会比较均匀的受力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实要达到越大的吸力,每个吸盘面积就越大,所以吸盘不能做小,间距不能缩小,没办法集中。比如最大的吸盘的直径达0.7米,只是我画图时吸盘没有画那么大。如果能集中的话,说明吸盘还有余地可以做大,还不如做大把最大吸力提高到3倍甚至4倍,这样安全性更好。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现在是怕有故障,如果只有一个,万一故障了,那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缩小吸盘,增加个数,这样就可以集中一些帮助分担,这个方案我觉得也是不可行的。首先缩小吸盘,等于减少了吸力,这个是成正比的。所以即便旁边的看似靠近了,悬臂短了一些,但它能够给你分担的力也相应缩小了。相比之下可能还不如用大的傍边能给你分担的力更大一些,因为节约了空间。吸盘越多,吸盘之间浪费的空间也越多。我们都是尽量缩小吸盘之间的间距以达到最大吸力,也就是说吸盘之间几乎没有可以压缩的空间了,越大的吸盘浪费的空间越少。只是也不能做成一个很大的,因为所吸重物的长度不一定,有时要关闭部分吸盘来操作。现在我的目的主要是从理论上来验证安全性,能承受前端不使用几个吸盘而不脱落。现在想来可能不这么简单,至少还要涉及到吸盘的保吸拉升允许值、各个吸盘上弹簧在极限吸力下的伸缩量对各个吸盘之间借力的传递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第一个故障,就把他关闭,只要其他能帮助承担没问题就OK了,就是要验证能不能。

网友H:
换个角度,系统设计成,两边的任意一个出现故障就不做提升动作,中间的任意一个出现了故障做警告处理,超过一个以上的故障也不做提升动作,这样做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提升前是这样做的,万一半空中故障就麻烦了,有时候提升前短时间也检测不出故障。

网友H:
回复 楼主:
所在的行业也有用这样的设备,不过只有两个吸盘,每个吸盘上带有一个数字式的真空压力计,设定好真空压力值,到达设定值才会上升,如果在上升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会立即下放至原位。

网友H:
这东西,如果想保证稳定可靠,只有多加几个吸盘,不然无解。

网友I(2023-12-05):
这是一个超静定问题,解析计算要用虚位移或者虚功,不过我不会了,都还给老师了

可以这样假设估算一下:
如果被吊的物体是很软的,像绳子一样,那么第一个吸盘坏了,第一段的重量完全由第二个吸盘承担,变成2000kg力,后面3个不变
如果被吊的物体是刚性的,像楼主说的玻璃,那么第一个吸盘坏了,第1,2,3段的重量完全由第二个吸盘承担,变成3000kg力,右边两个不变(参照15楼图)。其实也好理解,第1个吸盘坏了,对第二个吸盘受力分析:第二个吸盘左边的重量1500kg,并且会对第二个吸盘产生逆时针扭矩,为了保持平衡,必然有一个顺时针的扭矩。

楼主可以试试,应该是需要2-3倍,且更接近3倍吸力的吸盘才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