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5):
284x电源芯片各脚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请参照图1,捋一下284x系列芯片的内在工作机制,无论对原理分析还是故障诊断,都有莫大的益处啊。
   1、芯片8脚5V的出现
是对5、7脚供电电压正常的确认。若8脚有波动电压出现,说明启动电路已有启动动作,故障为自供电不足或存在过载故障。
   2、6脚与1、2、3、4脚的关系
   1)正常工作中,6脚输出脉冲的频率,取决于4脚频率基准。当6脚频率与4脚频率不再产生联系,一定1、2脚的稳压控制环节的“强开强关”动作,影响了6脚频率,通常为稳压反馈电路中的积分电路失效所致,PI放大器变为了电压比较器,供电侧回路的时间常数决定了开关管的开、关频率。
   2)正常工作中,1、2脚内、外部电压误差放大器,即1脚输出电压控制6脚脉冲的占空比,二者完全成比例关系。当1脚电压极高,而6脚脉冲占空比极小时,说明1、2脚对6脚脉冲占空比失掉主导权,已经改由3脚电流检测信号发号施令,实施了脉冲限幅动作,结论是有真的或假的过流信号(当R4电阻换错,会产生假的过流信号)存在。
图1 开关电源的电路模型
   4)开关管的工作占空比最大,但各路输出电压很低,1、2、3脚已经保持静默,一定是4脚基准频率值偏离正常值太多,如因定时电容开路,导致定时电阻和4脚寄生电容、杂散电容、线路等效电容参与振荡,使振荡频率数十倍升高,使开关变压器的输入绕组的感抗剧增,储能变少,造成输出电压极低。
   5)检查所有负载电路(包含N1负载回路)均无过载现象,但电源仍然出现打嗝现象,或输出电压极低的故障,当电路出现了不应有的过流保护动作,但已经排除了3脚电流检测电路的原因,那么一定是4脚的原因了。当4脚基准频率过低,使开关变压器的输入绕组的感抗剧减,流入瞬时电流达到3脚内部电路起控值,造成输出脉冲限幅,从而导致输出电压偏低。
    6)当稳压控制电路处于过电压动作状态,表现为1脚电压低于1V,此时6脚脉冲占空比仍然较大,出现输入电源电压正常时稳压失控的局面(将供电电源电压调低后电路能正进入稳压状态):
   当1、2脚对6脚最大脉冲占空比失掉主导权,3脚电流检测信号同时也进入静默状态,一定要回到4脚频率基准的检查上:此时发生了定时电路RC取值不当,定时电阻的阻值远大于20k,4脚锯齿波的“下坡时间极短”,导致开关管的关断时间严重不足,储能变压器能量过剩,导致输出电压偏高。
如果1、2、3脚对此现状均不发言,背后的“操控之手”是4脚的“波形不合格”!
   从4)、5)、6)项可知,开关电源的工作状态,一定是和工作频率密切挂钩的。电路已经振荡,但振荡的频率(和波形形状)不一定是合适的!
   如果对上述284x系列芯片各引脚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透彻而清晰,开关电源的“疑难之处”就会得到消解了吧。

咸庆信 2023年9月25日于家中

网友A:
感谢老师分享,学习并已收藏!

网友B:
很长时间了没有见到咸大师了!欢迎!欢迎!

楼主:
向大家问好,并祝中秋节快乐!

网友C:
回复 楼主:
祝咸老师中秋国庆节快乐!请问【进口图集】什么时候出版?

网友D:
谢谢咸老师精讲  分享  学习一下  祝老师中秋快乐!

网友E:
我来啦~顶一个

网友F:
2844算比较老的了,新的都是固定开通时间的COT,通过调整频率来稳压。

网友B:
回复 网友F:
现在大部分变频器维修期开关电源驱动芯片都是28XX或38XX系列,咸大师无私奉献资料,应该感谢!欢迎咸大师继续发表其它型号电源驱动芯片资料表情。在此祝愿咸大师和工控维修朋友中秋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咸老师中秋国庆节快乐!请问【进口图集】什么时候出版?
大概在十二月份的前后吧

网友G:
老师您好,我有您很多的书,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师您好,我有您很多的书,辛苦了
你好,多谢支持!

网友H:
谢谢咸工  国庆学习来了

网友I(2024-01-04):
咸老师的好文章!

网友J(2024-10-18):
感谢咸老师分享经验。

网友K(2025-01-22):
学习了。此图非常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