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线钳压接的端子太细 号码管会垮掉 斜口钳压的反而不会

楼主(2023-09-25):
最近刚入职一家工厂做装配电工 发现他们竟然用斜口钳压接端子,但是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压出来的端子呈扁平状,号码管不容易掉,用压线钳压接的反而会因为压接出来是圆柱形会掉,大家有什么高招解决这么问题吗?【PS:改用太小的号码管不方便,因为线径有大有小】

网友A:
这种就是根据线径选号码管,也就2-3种,打码机换号码管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就是根据线径选号码管,也就2-3种,打码机换号码管很快的
遇到量产的还好,遇到非标的就蛋疼了

网友B:
这样的压接工艺质量真的堪忧

网友C:
的确都是斜口钳压的,因为可以统一用2.5mm的号码管,不会掉,还方便。

网友D:
是不是你的号码管太粗了。

网友E:
大家有什么高招解决这么问题吗?
这还要高招吗,选合适大小的线号管就行了呀。
从你的图片看,红色线应该是1.5,蓝色线0.5,线号管看起来是一样大小。
既然不想换线号管,那就换钳子,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F:
有一种线鼻子伸出一段塑料柄,用于穿线号,你可以试试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家有什么高招解决这么问题吗?
这还要高招吗,选合适大小的线号管就行了呀。
从你的图片看,红色线应该是1.5,蓝色线0.5,线号管看起来是一样大小。
既然不想换线号管,那就换钳子,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斜口钳压的靠谱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要说靠谱,用斜口钳也压的紧,但是不方便使用呀
用压线钳一次搞定,像你图中那样起码要夹三下才能夹好,并且还要注意力度
用力小了夹不紧,大了有可能夹断
最关键是这样不专业呀,会影响你们公司口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种线鼻子伸出一段塑料柄,用于穿线号,你可以试试这种
有图片或者型号吗?

网友G:
最讨厌用斜口钳呀线鼻子,看见一次骂一次。

网友H:
我工具包有各种压线钳子,但是用的最多的是斜口钳,八寸的
斜口钳对于压图片中的这种冷压端子是比较高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但是 用斜口钳靠谱吗?

网友I:
以前都是用用斜口钳压,控制线

网友J:
压线还是最好用专用的工具,有的人为了方便就用斜口钳压,以前的是电工靠一把洛铁闯天下,现在是靠一把斜口钳走天下 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种线鼻子伸出一段塑料柄,用于穿线号,你可以试试这种
有图片或者型号吗?

网友K:
上端子机啊,高效,标准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不带塑料套的端子用斜口钳绝对靠谱,不会存在虚接
带套的端子不适合用斜口钳
10平方以上的还是用专用的液压钳子

网友L:
斜口钳这么锋利不会剪断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事实是很多电工都用斜口钳

网友M:
做产品还是用压线钳,现场维修用斜口钳。线号管容易掉出来应该更换大小合适的而不是靠压扁端子来解决。

网友N:
斜口钳压线比压线钳效率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