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用电标准请教

楼主(2023-09-26):
我们生产国类的机器都是用三相五线制的,发到台湾也是一样的吗?伺服,PLC,还有漏电开关,接触器之类的都是按照国内,这边一样购买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台湾日常电压是AC110V,可以问百度

网友B:
我们台湾客户是三相220V的供电。单相11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台湾客户是三相220V的供电。单相110V
三相220单相127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他们和东边鬼子的标准一样的

网友D:
三相220V,小电机角接,控制箱直接取两相220V,或者隔离变压即可
我们发台湾机器,都是用买的三相变压器测试过再发货的

网友E:
湾湾那边不同的地区,供电好像是有差异,有台湾的朋友,前几天还给我寄了一盒月饼。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毕竟被殖民了50年

网友G:
你让他们用国标,你说迟早收回你们

网友H:
这种问题需要直接与客户沟通,免的后续造成麻烦。
台湾并非只有110伏单相和220伏三相,我们以前用的台湾设备都是三相380伏和单相220伏的。根据搜素的资料看,居民用电110/220伏,动力用电220/380伏。
贴图供参考,其中一张来自某基百科[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让他们用国标,你说迟早收回你们
这个事情在2018年真提出来过,湾电公司的目的是降耗,但改造工程耗资巨大,还在论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