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6):
各位前辈们,本人平常维修时接触pLc控制电路较多,有时也要看一下里面的程序,但大都一知半解,所以想请教大家一下:三菱pLc sFc编程时,梯形图块和sFc图块有哪些关联,或者说在控制上有哪些逻辑关系?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SFC图块可以转换成梯形图;SFC块按流程编辑;直接在梯形图里写SFC也可以,只是没有在SFC图块里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