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6):
X2是常闭信号,光电感应到后PLC回原信号断开,指示灯灭。触发回原按钮后步进电机就来回的找原点,碰到原点信号就闪一下,然后继续找原点???碰到极限就返回继续找原点。碰到原点信号时不停,反方向走???请大神指教

网友A:
DSZR是需要两个信号,一个近点一个零点;你只有一个原点信号时用ZRN指令;

网友B:
根据你的程序,原点指令的动作是

M20接通后,伺服按原点回归速度走动,一直到X2接通(就是PLC上的X2指示灯亮)

这时速度降成爬行速度,到X2断开(PLC上的X2指示灯灭),回原点完成。

如果在原点感应块没感应到时,X2是亮灯的,也就是反信号,那么需要按下图进行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用也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这个没看懂什么意思???怎么设置????M8345怎么用???程序怎么写???本人小白一枚。我是无法回原,是输入点X。你给的资料是YO对应M8345.反转标志位的特殊辅助继电器。我联系不起来,不知其中原理????请大神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每看懂什么意思???怎么设置????

把M8345、M8346都接通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大神指点,专业啊
是不是就直接 M8000一直导通M8345 和 M8346 就可以了。我下午验证了一下只接通了M8345,没有接通M8346,
问题1:发现步进电机负方向回原OK,一但在正方向回原时就是碰到正极限也不停而且失控转速也变快了。是不是没有接通M8346的原因???我在上一个帖子里有视频。
问题2:M8345 M8346与Y000是什么原理???
问题3:M8345 M8346是不是指正负方向???

网友B:
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手册的,昨天在你的另一个贴里传了手册,你还是好好看看手册

三菱官网的定位手册还是讲的比较详细的,也有案例的

另外在需要使用某个指令功能时,最好是新建一个单独的工程就针对该指令去测试

把用法都掌握好了后再用到实际的工程中去

问题1:发现步进电机负方向回原OK,一但在正方向回原时就是碰到正极限也不停而且失控转速也变快了。是不是没有接通M8346的原因???我在上一个帖子里有视频。

仔细看手册,正转极限与反转极限需要接通的是M8343与M8344

问题2:M8345 M8346与Y000是什么原理???

指的是在用Y0轴时是M8345与M8346决定正反逻辑,如果是Y1轴就是M8355与M8356决定

问题3:M8345 M8346是不是指正负方向???

真是白瞎了你2楼的大拇指,截图上说的那么清楚是原点与零点信号的逻辑变更

正常情况下感应到原点信号时PLC的输入才导通,就是对应的X灯亮,我们称为常开信号

而你用的是常闭信号,就是没感应是导通,感应到时断开

这个也没关系,三菱专门设计的这个逻辑变更寄存器,当你用常闭时把M8345接通就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B:
PLC是仿的就会有这个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说的是,小弟不够用心,看了你的回帖我又检查了一下程序,发现我的正负极限是M8344 M8345粗心大意。大拇指不白瞎,我还是明白了,只是有点后知后觉。让大神费心了给我附上了这么多的干货,万分感谢。小白这里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