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软件的旋转问题

楼主(2023-09-26):
各位大神,请教1个力控软件的问题。
我在软件里画了1个圆盘(如图)。我希望圆盘能旋转起来,比如根据PLC的D100这个变量,数字为0就不旋转,变量的数字越大就转的越快。请问这个想法,可以在力控里实现吗?

网友A:
惭愧,一直没在上位机弄过动画。
最多就是变个颜色,指示IO,或者按下去变色这样,
【方案】
华北工控:面向便捷式医疗监控设备的嵌入式主板方案

网友B:
首先, 你得想好了, 圆盘转起来, 是要有视觉效果的, 如果是同心转, 没有附加颜色, 是看不出来旋转的.
其次, 你要多快? 实际上上位机更新画面有定义速度的, 一般快不了.
然后说你的旋转, 一般旋转, 至少要3个色块或时间间隔, 因为2个看不出正反.
一般定个旋转变量, 从1到2到3,然后对应不同的角度.
还有一种就是你让D100一直变, 然后图形旋转对应D100角度.
参考流水动画.
【方案】
守护安全大门!华北工控物联网门禁系统嵌入式产品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