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6):
变能触摸控制器谁用过?
用过的说一下性能怎么样?拒绝厂家有关的人员回答

网友A:
买个威纶通之类的把,用户量大,厂家暂时不会倒闭。

后期设备维护找备件也方便

何必为了几百块买个都没听过的牌子,

威纶通7寸也就500左右,10寸带网口800,我刚买了一个10寸的,MT8106IQ,再过5年我估计都能找到备件,

网友B:
个人经验,只要官网的都差不到哪里去。

网友C:
这个我用过,使用来说简单伺服定位控制没问题,编程比较简单,容易上手,复杂了就不行,厂家也在不断改进。这不是单纯的触摸屏,是带触摸屏的运动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