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6):
森岛SD5000  90千瓦雷击,不带电机运行就有20个电流,运放换了,393也换了,电阻都测了没问题。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控制板新买的。

网友A:
电流检测电路,只有走线画图,再分析故障原因,电源+15V和-15电压正常吗?变频器在没有启动情况下,三个电流传感器输出电压上多少?二个运放块子输出端和输入端电压是多少?检修过程遇到什么问题?然后再告知大家。

网友B:
MCU或DSP所需的基准电压是否丢失或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