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7):
三菱GT1000触摸屏,上电后电源指示灯亮,主板供电也正常,但没有任何反应,正常上电后会滴的响一声,然后屏点亮,但现在上电后没有任何反应,更换主板后正常,请教大神们,主板会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A:
你说的主板供电也正常的话就是CPU挂了。

网友B:
想搞就送修吧;

网友C:
有一块是花屏,没修给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