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这是什么变频器,只标注英文DL 客户要调试参数,求说明书,

楼主(2023-09-27):
求购说明书,大神

网友A:
不知道,来个正脸猜猜看

网友B:
“霸道”变频器,山寨的吧

网友C:
以为是丹佛斯

网友D:
佛山的德福斯,不知道具体的厂址
佛山以前还有一个叫誉强的牌子
建议你找你的设备供应商找一下,应该是可以找到,但你的这个功率这么小,就算直接换一个其他牌子的也没几个钱,新买就肯定有手册,随便你怎么玩

网友E:
看英文像是“单忽士”,外国品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英文像是“单忽士”,外国品牌
都拼出佛山来了还外国;

楼主:
德福斯,没资料。客户让调试,没有说明书,已经让他找别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