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7):
买本书,买个宝贝,老师写的书看了受益匪浅

网友A:
我也是汲取了这本书的精华,太好了

网友B:
读书时候专门一个科就是模拟电子

网友C:
咸工的书吗  ?

网友D:
听说咸工正在編辑一本进口变频器电路图集不知什么时候出,期待中

网友D:
听说咸工正在编辑一夲进口变频器电路图集不知什么时候出版,期待中

网友E:
谢谢楼主推荐本书。
第一,是咸工写的书,是本好书。
第二,进口图集,年底许能上市。
第三,还有一关开关电源的书,年底也能上市了。顺便通告一声。和运放书一样,也是本好书。
第四,感谢大家和论坛的支持!

自个说自个的书是本好书,是无奈之言,是因为好书确实太少了。
我个人的心得体会,都在运放和电源两本书中。
国产或进口图集,只是工具书吧。

网友F:
那小编努努力,争取年底积分兑换多准备点这本书

网友G:
已购还没看

网友H:
回复 网友E:
咸工能透露点进口图集和开关电源的目录吗,超级期待!每本必买!!!

网友E:
开关电源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1 写作缘起
1.2 本书内容简介
1.3本书资料来源
第二章 认识284x开关电源芯片
2.1 284x芯片引脚功能
2.2 284x系列芯片的工作参数差异
2.3 芯片的代换需要哪些考虑?
第三章 由2844B电源芯片构成的开关电源电路模型
3.1 单端、反激、它励、开关电源的电路模型
3.2电路元件的作用、取值参考和相关工作机理的剖析:
第四章 开关电源的故障诊断基础
4.1 如何“跑”开关电源的电路
4.2 开关电源的正常工作点
4.3 开关电源慢修步骤
4.4 开关电源快修步骤
4.5 开关电源故障诊断:打嗝的三个原因
4.6 对于“振荡小板”的故障诊断
4.7 芯片各脚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第五章 开关电源的增补(可选项)电路
5.1 N1绕组并联的尖峰电压吸收回路
5.2 芯片7脚启动电路的其它形式
5.3 芯片6脚外围电路的不同形式
5.4 在芯片1脚增补的软启动电路
5.5 稳压控制电路的其它形式
5.6 从芯片1、3脚增补的相关保护电路
5.7 专门说一下“三大电源”
5.8 添加了各种“增补电路”的开关电源电路实例
第六章 开关电源故障诊断34例
实例1~实例34
第七章 两个开关管的开关电源
7.1 开关电源的主工作电流通路的构成形式
7.2 两开关管串联式1开关电源
7.3  两开关管并联式开关电源
7.4  用光耦合器传输激励脉冲的两开关管电源
7.5 两开关管和两变压器的开关电源之一
7.6 两开关管和两变压器的开关电源之二
第八章 与采用284x芯片的电路差异不大的开关电源
8.1 查不到芯片资料的开关电源之一
8.2 查不到芯片资料的开关电源之二
8.3 双信号输入端和3个定时端的电源芯片
8.4 三菱A700-15kW变频器开关电源
8.5 三菱F700-75kW变频器开关电源
8.6 三肯SPF-7.5kW变频器开关电源
8.7 富士FRN-200kW变频器开关电源
8.8 MFC-55kW变频器开关电源
8.9  “袖珍型”电源芯片电路
8.10伟肯NXS0385G-220kW变频器开关电源
第九章 单片开关电源
9.1 TOP220系列芯片
9.2 TOP220系列芯片构成的开关电源
9.3华中数控HSV-162A-030双轴伺服驱动器的开关电源
9.4  维控LX2V-2424MR-A型PLC的开关电源
9.5 LU-906M型智能调节仪开关电源
9.6 三菱FX1S-30MR-001型PLC的开关电源
第十章 单端自励反激开关电源
10.1 东元7200PA-37kW变频器的开关电源
10.2 LG-is5-18.5kW变频器开关电源
10.3海利普HLP-P-15kW变频器开关电源
10.4 台安E310-0.75kW变频器的开关电源
10.5 SAD280型同步控制器的开关电源电路
10.6三菱MR-J2S-70A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开关电源
第十一章 单端它励正激开关电源
11.1 “简易型”单端它励正激开关电源
11.2  由MCU和驱动器生成激励脉冲的正激式电源
11.3 S-1000-48型仪用开关电源

第十二章 双端逆变式开关电源
12.1 双端电源的主电路构成
12.2由比较器(振荡器)产生激励脉冲的双端电源
12.3由反相器(振荡器)产生激励脉冲的双端电源之一
12.4由反相器(振荡器)产生激励脉冲的双端电源之二
12.5由反相器(振荡器)产生激励脉冲的双端电源之三
12.6由时基电路(振荡器)产生激励脉冲的双端电源之一
12.7由时基电路(振荡器)产生激励脉冲的双端电源之二
12.8由时基电路(振荡器)产生激励脉冲的双端电源之三
12.9由专用双端电源芯片产生激励脉冲的双端电源之一
12.10由专用双端电源芯片产生激励脉冲的双端电源之二
12.11由专用双端电源芯片产生激励脉冲的双端电源之三
12.12由专用双端电源芯片产生激励脉冲的双端电源之四

第十三章 集成IC电源
13.1 线性电源之一:输入、输出电压差为3V的三端固定稳压器
13.2 线性电源之二:三端可调稳压器LM117/217/317
13.3 线性电源之三:低压差(1V以内)的三端(可调)稳压器
13.4 用三端固定(可调)稳压器构成的恒流源电路
13.5线性电源之四:基准电压源器件
13.6三端固定(可调)稳压器、基准电压源的电路实例和故障诊断
13.7 开关型稳压器
后记

网友E:
进口图集的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1 引子
1.2 出书的缘由
1.3 本书内容简介
1.4 进口品牌与国产品牌的对比
1.5 本书标注索引
1.6 再补充几句
第二章 ABB-ACS440-3.7kW变频器整机电路原理图及图解
图2-1  ABB-ACS440-3.7kW变频器外观与产品铭牌图
图2-2  ABB-ACS440-3.7kW变频器电源/驱动板实物正面、背面图
图2-3a  ABB-ACS440-3.7kW变频器MCU主板实物正面图
图2-3b  ABB-ACS440-3.7kW变频器MCU主板实物背面图
图2-4  ABB-ACS440-3.7kW变频器主电路图
图2-5  ABB-ACS440-3.7kW变频器开关电源电路图
图2-6  ABB-ACS440-3.7kW变频器驱动电路图
图2-7  ABB-ACS440-3.7kW变频器电流、电压等检测电路图
图2-8  ABB-ACS440-3.7kW变频器模拟量端子信号电路图
图2-9  ABB-ACS440-3.7kW变频器数字量端子信号电路图
图2-10  ABB-ACS440-3.7kW变频器端子信号去向及通讯电路图
图2-11  ABB-ACS440-3.7kW变频器数据存储器电路图
第三章 ABB-ACS510-1.5kW变频器整机电路原理图及图解
图3-1  ABB-ACS510-1.5kW变频器产品外观、铭牌实物图
图3-2  ABB-ACS510-1.5kW变频器电源/驱动板实物图
图3-3  ABB-ACS510-1.5kW变频器DSP主板实物图
图3-4  ABB-ACS510-1.5kW变频器主电路原理图
图3-5  ABB-ACS510-1.5kW变频器开关电源电路图
图3-6  ABB-ACS510-1.5kW变频器驱动电路图
图3-7  ABB-ACS510-1.5kW变频器输出电流检测前级电路图
图3-8  ABB-ACS510-1.5kW变频器输出电流检测后级电路图
图3-9  ABB-ACS510-1.5kW变频器DSP外围工作条件电路图1
图3-10  ABB-ACS510-1.5kW变频器DSP工作条件电路图2
图3-11  ABB-ACS510-1.5kW变频器模拟量端子信号电路图
图3-12  ABB-ACS510-1.5kW变频器模拟量端子信号电路及X4端子信号去向图
图3-13  ABB-ACS510-1.5kW变频器通讯及扩展端子电路图
图3-14  ABB-ACS510-1.5kW变频器数字信号端子电路图
第4章 ABB-ACS550-22kW变频器整机电路原理图及图解
图4-1  ABB-ACS550-22kW变频器产品外观、铭牌图
图4-2  ABB-ACS550-22kW变频器电源/驱动板与主电路实物图
图4-3  ABB-ACS550-22kW变频器电源DSP主板电路实物图
图4-4  ABB-ACS550-22kW变频器电源DSP主板电路实物图
图4-5  ABB-ACS550-22kW变频器主电路图
图4-6  ABB-ACS550-22kW变频器开关电源电路图
图4-7  ABB-ACS550-22kW变频器驱动电路图
图4-8  ABB-ACS550-22kW变频器电流、电压检测前级电路图
图4-9  ABB-ACS550-22kW变频器电流、电压检测后级电路图
图4-10  ABB-ACS550-22kW变频器DSP外围电路1图
图4-11  ABB-ACS550-22kW变频器DSP外围电路2图
图4-12  ABB-ACS550-22kW变频器模拟量端子电路图
图4-13  ABB-ACS550-22kW变频器模拟量端子电路及X4信号去向图
图4-14  ABB-ACS550-22kW变频器开关量端子电路图
图4-15  ABB-ACS550-22kW变频器通讯电路及扩展端子电路图
图4-16  ABB-ACS550-22kW变频器操作显示面板电路图
第5章 ABB-ACS800-18.5kW变频器电源/驱动板电路原理图及图解
图5-1  ABB-ACS800-18.5kW变频器电源/驱动板正面、背面实物图
图5-2  ABB-ACS800-18.5kW变频器DSP主板正面、背面实物图
图5-3  ABB-ACS800-18.5kW变频器主电路图
图5-4  ABB-ACS800-18.5kW变频器开关电源电路图
图5-5  ABB-ACS800-18.5kW变频器驱动电路图
图5-6  ABB-ACS800-18.5kW变频器电压检测电路及A3端子信号去向图
图5-7  ABB-ACS800-18.5kW变频器输出电流检测电路(A3端子板电路1)图
图5-8  ABB-ACS800-18.5kW变频器输出状态检测电路(A3端子小板电路3)图
图5-9  ABB-ACS800-18.5kW变频器MCU工作条件电路(A3端子小板电路3)图
图5-10  ABB-ACS800-18.5kW变频器MCU板开关电源电路图
图5-11  ABB-ACS800-18.5kW变频器外围电路1图
图5-12  ABB-ACS800-18.5kW变频器外围电路2图
图5-13  ABB-ACS800-18.5kW变频器控制端子1图
图5-14  ABB-ACS800-18.5kW变频器控制端子2图
图5-15  ABB-ACS800-18.5kW变频器控制端子3图
图5-16   ABB-ACS800-18.5kW变频器控制端子4图
图5-17  ABB-ACS800-18.5kW变频器DSP引脚补缺图
第6章 ABB-ACS800-75kW变频器整机电路原理图及图解
图6-1  ABB-ACS800-75kW变频器整机电路实物图
图6-2  ABB-ACS800-75kW变频器电源/驱动板实物参考图
图6-3 电源/驱动板上立板:MCU小板实物参考图
图6-4  ABB-ACS800-75kW变频器整机DSP主板实物图
图6-5  ABB-ACS800-75kW变频器主电路图
图6-6  ABB-ACS800-75kW变频器开关电源电路图
图6-7 ABB-ACS800-75kW变频器驱动电路图
图6-8 ABB-ACS800-75kW变频器电压检测及A3端子信号去向图
第7章 施耐德ATV71-7.5kW变频器电源/驱动板电路原理图及图解
图7-1 施耐德ATV71-7.5kW变频器外观和产品铭牌图
图7-2 施耐德ATV71-7.5kW变频器电源/驱动板实物图
图7-3 施耐德ATV71-7.5kW储能电容板实物图
图7-4 施耐德ATV71-7.5kW变频器主电路原理图
图7-5  施耐德ATV71-7.5kW变频器开关电源原理图
图7-6  施耐德ATV71-7.5kW变频器驱动电路原理图
图7-7  施耐德ATV71-7.5kW变频器电流检测电路原理图
图7-8  施耐德ATV71-7.5kW变频器其它检测电路原理图
图7-9  施耐德ATV71-7.5kW变频器MCU电路原理图
第8章 施耐德ATV71-37kW变频器整机电路原理图及图说
图8-1  施耐德ATV71-37kW变频器外观和产品铭牌图
图8-2  施耐德ATV71-37kW变频器主电路器件安装板和电源/驱动板实物图
图8-3  施耐德ATV71-37kW变频器通讯板、系统主板、端子板联结图
图8-4  施耐德ATV71-37kW变频器通讯板、系统主板、端子板/操作显示面板联结图
图8-5  施耐德ATV71-37kW变频器系统主板正、反面实物图
图8-6  施耐德ATV71-37kW变频器主电路、开关电源原理图
图8-7  施耐德ATV71-37kW变频器驱动电路1图
图8-8  施耐德ATV71-37kW变频器驱动电路2图
图8-9  施耐德ATV71-37kW变频器直流制动电路图
图8-10  施耐德ATV71-37kW变频器晶闸管脉冲生成电路图
图8-11  施耐德ATV71-37kW变频器输出电流检测电路图
图8-12  施耐德ATV71-37kW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及输出状态检测电路图
图8-13  施耐德ATV71-37kW变频器电源板MCU电路图
图8-14  施耐德ATV71-37kW变频器通讯板MCU电路图
图8-15  施耐德ATV71-37kW系统主板电路之通讯电路图
图8-16 施耐德ATV71-37kW变频器系统主板之去往端子板的电路
图8-17  施耐德ATV71-37kW变频器端子板电路原理图
图8-18  施耐德ATV71-37kW变频器操作显示面板电路图
第9章 富士P9S-7.5kW变频器整机电路原理图及图解
图9-1  富士P9S-7.5kW变频器测试机外观和产品铭牌图
图9-2  富士P9S-7.5kW变频器折除盖板后的整机实物结构图
图9-3  富士P9S-7.5kW变频器电源驱动板实物正面图
图9-4  富士P9S-7.5kW变频器MCU主板实物正面图
图9-5  富士P9S-7.5kW变频器电源面板实物图
图9-6  富士P9S-7.5kW变频器主电路、输出电流检测前级电路原理图
图9-7  富士P9S-7.5kW变频器开关电源电路原理图
图9-8  富士P9S-7.5kW变频器驱动电路原理图
图9-9  富士P9S-7.5kW变频器模拟量信号处理电路原理图
图9-10  富士P9S-7.5kW变频器MCU工作条件电路原理图
图9-11  富士P9S-7.5kW变频器开关量控制端子电路原理图
图9-12  富士P9S-7.5kW变频器操作显示面板电路原理图
第10章 富士P11S-200kW变频器整机电路原理图及图解
图10-1  富士P11S-200kW变频器整机外观和铭牌图
图10-2  富士P11S-200kW变频器电源/驱动板实物图
图10-3  富士P11S-200kW变频器MCU主板实物图
图10-4  富士P11S-200kW变频器操作显示面板正、反面实物图
图10-5  富士P11S-200kW变频器主电路示意图及部分检测电路图
图10-6  富士P11S-200kW变频器开关电源电路图
图10-7  富士P11S-200kW变频器驱动电路图
图10-8 富士P11S-200kW变频器输出电压检测电路图
图10-9  富士P11S-200kW变频器输出电流检测电路图
图10-10  富士P11S-200kW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检测与风扇控制电路图
图10-11  富士P11S-200kW变频器MCU外围电路图
图10-12  富士P11S-200kW变频器开关量控制端子电路图
图10-13  富士P11S-200kW变频器模拟量控制端子电路及温度检测电路图
图10-14  富士P11S-200kW变频器操作显示面板电路图
第11章 三菱A700-15kW变频器整机电路原理图及图解
图11-1  三菱A700-15kW变频器外观和产品铭牌图
图11-2  三菱A700-15kW变频器主电路、电流传感器实物图
图11-3  三菱A700-15kW变频器电源/驱动板正面实物图
图11-4  三菱A700-15kW变频器电源/驱动板背面实物图
图11-5  三菱A700-15kW变频器MCU主板实物正面图
图11-6  三菱A700-15kW变频器MCU主板实物反面图
图11-7  三菱A700-15kW变频器操作显示面板正、反面图
图11-8  三菱A700-15kW变频器主电路原理图
图11-9  三菱A700-15kW变频器开关电源图
图11-10  三菱A700-15kW变频器驱动电路图
图11-11  三菱A700-15kW变频器电流传感器电路图
图11-12  三菱A700-15kW变频器电源板MCU外围电路图
图11-13  三菱A700-15kW变频器输出状态检测电路图
图11-14  三菱A700-15kW变频器风扇控制电路及端子信号标注电路图
第12章 三菱700-15kW变频器整机电路原理图及图解
图12-1  三菱F700-75kW变频器整机外观图产品铭牌图
图12-2  三菱F700-75kW变频器电源/驱动板正面图
图12-3  三菱F700-75kW变频器电源/驱动板背面图
图12-4  三菱F700-75kW变频器DSP主板正面图
图12-5  三菱F700-75kW变频器DSP主板反面图
图12-6  三菱F700-75kW变频器操作显示面板正、反面图
图12-7  三菱F700-75kW变频器控制端子图和电流传感器实物图
图12-8  三菱F700-75kW变频器主电路原理图
图12-9  三菱F700-75kW变频器开关电源电路图
图12-10 三菱F700-75kW变频器驱动电路图
图12-11  三菱F700-75kW变频器电源板MCU外围电路图
图12-12  三菱F700-75kW变频器电流传感器电路图
图12-13  三菱F700-75kW变频器输出状态检测电路图
图12-14  三菱F700-75kW变频器风扇控制与检测电路图
图12-15  三菱F700-75kW变频器输出电流检测电路图
图12-16  三菱F700-75kW变频器MCU主板及控制端子电源电路图
图12-17  三菱F700-75kW变频器MCU主板MCU外围电路图
图12-18  三菱F700-75kW变频器开关量控制端子电路图
图12-19  三三菱F700-75kW变频器模拟量控制端子电路图
图12-20 三菱F700-75kW变频器操作显示面板电路图
第13章科比07F5B3A-YUC0-0.75kW变频器整机电路原理图及图解
图13-1  科比07F5B3A-YUC0-0.75kW变频器测试机外观和产品铭牌图
图13-2  科比07F5B3A-YUC0-0.75kW电源/驱动板正/反面与储能电容板实物图
图13.3  科比07F5B3A-YUC0-0.75kW变频器MCU主板正、反面实物图
图13-4  科比07F5B3A-YUC0-0.75kW变频器主电路及其它检测电路原理图
图13-5  科比07F5B3A-YUC0-0.75kW变频器开关电源原理图
图13-6  科比07F5B3A-YUC0-0.75kW变频器驱动电路原理图
图13-7  科比07F5B3A-YUC0-0.75kW变频器控制端子电路原理图
图13-8  科比07F5B3A-YUC0-0.75kW变频器MCU主板电路原理图
图13-9  科比07F5B3A-YUC0-0.75kW检测信号汇总电路图
图13.10  科比07F5B3A-YUC0-0.75kW变频器主板排线端子信号去向图

网友E:
两本书交稿快一年了,年底差不多能上市了吧。
想不到兄台比我还着急啊。
其实我也盼着早点出啊。

网友H:
回复 网友E:
期待快些上市能购买!

网友I:
之前看了一遍咸老师的运算放大器,算是对运放电路有很多了解了,然后做了半年领导搞管理,再回过头来搞技术,又是一片模糊,技术这一行要不断应用练习,温故知新

网友J(2023-11-09):
看到帖子,下单买来学习下

网友K:
期待新书上市
支持咸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