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8):
用Modbus Poll软件测试,能通讯。用03功能码读取得数量超过7个就报错非法地址?

正常的,读取个数7

超过7个,报错错误的地址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那应该就是没提供第8个地址, 或者不连续. 查看报文83?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读取个数超过7,在Poll软件里返回的报文是83,
手册上提供的地址:40001-40099保留用做变频器控制/状态、给定值和实际值。
                 40101-49999保留用做变频器参数0101-9999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取个数超过7,在Poll软件里返回的报文是83,
手册上提供的地址:40001-40099保留用做变频器控制/状态、给定值和实际值。
                 40101-49999保留用做变频器参数0101-9999
具体手册寄存器列表是什么样的? 跳过8, 从40101开始2个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地址从101开始,也是只能读7个,超过7个就报错。

网友B:
那就一次性只能最多读7个寄存器了,Modbus Poll提示是非法数据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