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8):
两个步进电机,一个中达优控PLC一体机,两个NPN感应器
通过步进电机控制主轴旋转绕线,再用另外一个步进电器驱动丝杆往复进行排序,主轴启动后,丝杆跟着启动,用两个感应器让它往复排线,主轴结束后。丝杆回到原点后再结束,计数
用三菱GX WORKS2该怎么样编程,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部分的变频器支持绕线功能,主要应用于纺织行业的线锭绕制
如果你的考试题目,用你的这个配置就要考虑脉冲控制速度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