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9):
用过几种卧式离心泵,非驱动端轴承温度高于驱动端或基本一样,也没怎么在意,最近安装一批新泵,发现驱动端轴承温度40℃左右,但是非驱动端轴承温度达到了70℃,询问厂家,回复说非驱动端是泵的出水端,压力高于驱动端,所以轴承温度高。(温差如此大,这种回复有点扯)
大家在实际工程中注意过两端轴承温度差异吗?

网友A:
多级泵的出力端温度高有点是正常的,但相差30度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级泵的出力端温度高有点是正常的,但相差30度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这个轴承的温度差确实不对,而且温升特别快。
按我的理解,驱动端轴承温度应该稍高,但好多泵观察下来,是非驱动端温度高。

网友B(2023-11-02):
可能是非驱动端散热效果,没有驱动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非驱动端散热效果,没有驱动端好。
泵非驱动端标配有风扇,我让钳工把压缩空气对着轴承外壳吹都不起作用,通过咨询一些大厂的工程师和现场测试,确定是轴向力过大造成的,泵的平衡鼓不起作用。
生产厂家在耍赖,看中间供货商如何做选择,如果给换其他型号的泵,一切好说,如果也耍赖,就逐渐把他们踢出供应商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