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9):
美国巫毒 电源线  美国超时空电源线   美国巫毒 速度喇叭线

网友A:
兄弟,我看你是中毒太深了。

网友B:
这些线缆外行看着做的这么笨重,实则有它的内涵吧。

网友C:
无底洞呀;

网友D:
搞工控的还是咸菜党 真是无语

网友E:
这些还是玩的铜线吧.
继续吧, 一般银线, 金插头才行.
还有些元件, 胆管, 都要换金丝金脚金封. 特别是喇叭动圈一定要金丝.
还有电源, 为了保证纯净正弦或无波直流, 要用银线圈L,和银箔金脚电容C.
当然最最重要的,要有金嗓子和金耳朵. 要有0-44100Hz的广谱听觉和0.001Hz的分辨率.
最后, 需要一间视听间, 这个房间当然要密封, 但又不能完全回音, 要采用黄金分割比的吸波效果. 在空间和空气动力设计上, 要考虑人头甚至人耳对气流的影响, 甚至音响本身也是对波形的一种干扰. 这时最好的设计是采用水银, 利用它的流体特性, 可以完美解决电和声的耦合纠缠.

网友F:
佩服佩服

网友G:
我对音响是外行,说几句外行话。所谓的高保真是不是就是听一个人的真正声音?如果是,只要跟人说话那就是听到那个人的真正声音。如果是要听一个人唱歌,听清唱有可能是唱歌人的真正唱歌声音。如果是听录音棚中制作出来的歌声,经过调音,混音后是不是已经失真了?是不是成了虚假的高保真了?

网友H:
痛并快乐着

网友I:
为楼主执着点赞

网友J:
就等你为了爱好改造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