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29):
艾默生EV2100变频器运行到30HZ左右的时候报E006,是恒速运行过压,因没有电路图,有熟悉这个变频器的老师帮忙教一下维修方法

网友A:
上二张图,作为参考!关键还是自己走线画图,再分析故障原因!希望你修复成功。

网友A:
关键是第二张图,电压检查电路!祝你修复成功。

楼主:
特别感谢,祝您和您的家人中秋节快乐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客气!遇到问题再联系!也祝你和所有中华工控网朋友们二节快乐!安康幸福!万事如意!

网友B:
加一个刹车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