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01):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丹弗斯FC-051变频器的,两段速度如何调和设置?一段为电位器调。,另外一个是电流4~20mA调速。应该是需要一个端子切换电位器给频率和电流给频率切换,不知道怎么设?麻烦懂得师傅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A:
看变频器的设置那里 都有说明

网友B:
要用到菜单切换功能,这个设置比较麻烦,建议联系丹佛斯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C:
通常状况下,你只需要设置6-12到6-14的值和6-22到6-24的值就应该可以了!
用到电压控制的时候,短接电流信号;
用电流控制的时候,断开电压!
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了!

网友D:
这个牌子的变频器难用得很

网友E:
参数组3-10预置参考值 和 5-1 数字输入。

3-10 预置参考值通道选择,可以选择模拟量通道;
5-1 通过定义某个数字输入,“预置参考值0,1,2等”,数字量动作对应到3-10模拟量通道的参考值。

ABB,施耐德还有其他的很多都可以直接套用宏配置,丹弗斯的这个没看到。

网友F:
没用过这款,看控制要求是两路给定切换,看了下FC302好像是不太方便设定,预设参考值不行,关联不到模拟给定通道。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师傅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