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01):
这是一个PLC控制高压。。。请看一下这个控制有啥问题没?不用管高压柜回路只看这个交流控制。。。

网友A:
plc输入点能直接接火线零线?? 悬浮火线,零线不接入,那也没什么用啊,徒增加不安全因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放心吧。。输入输出都是交流220V 这路控制和PLC都是同一路电源。。还有一个是输出一个是输入。。两个模块。。

网友B:
这个K4会不会振荡啊

网友C:
没觉得有问题~抛开高压

问题出在高压~分高压的原理没说清楚
触点闭合分开高压,还是触点断开分开高压?

网友D:
这图看不出来啥?不知道你是去改造旧柜还是干么
1)工作位可以合,那试验位呢?
2)高压断路器分合闸应该几乎都是NO点;
3)闭锁和保护跳闸也看不出来啥;
4)保护防跳功能也看不出来,都是断路器内部自带?
5)如果你这交流断电了,本柜还有其它地方可以分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高压回路不用管,这是别人设计的一个控制回路。单看这个交流回路。。高压柜有自已的控制回路。。通过高压柜子上的转换开关可切换至远方和就地。。还有高压的控制后台系统三个工作模式。。

网友E:
高压急停只有线圈,没有按钮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