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03):
师傅们,请教大家,我想用单相的加热板做一个变频器输出三相为220伏、功率为2kw的加热板,怎么计算那个单相的加热板功率,先谢谢大家。

网友A:
有点绕啊
你的意思是不是单相电源的变频器控制一个三相加热板?

网友B:
既然是加热板,你何必搞那么复杂呢,直接用固态继电器控制不是很好?为什么在用变频器去驱动发热管?

网友C:
用单相的加热板做一个变频器输出三相为220伏、功率为2kw的加热板

看不懂什么意思,用单相加热板做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想用plc+变频器控制加热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卖成品的三相加热板又有点贵,想卖单相的加热板组成星型的三相加热板,就是不知道怎么算,变频器是输出三相220的

网友D:
加热的搞什么变频器,瞎搞一通;

网友E:
有那种可以调电压的固态继电器,PLC输出不同的电压,固态输出的电压也不同

网友F:
可以弄,只要成本划算。变频器也可以控制加热电流,从而控制加热功率。按正常电机功率来计算就行,留点余量,1/5倍足够。
另外装一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谢谢你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这叫瞎J8搞,哪个师傅教你这样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独创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想用PLC控制精准点

网友G:
调电压的固态继电器,PLC输出不同的电压,固态输出的电压也不同。单相、三相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G:
要的,谢谢你

网友B:
回复 楼主:
要想精确控制,应该采用PID闭环控制,而不是用变频器去控制,成本高不说,也不方便维修,并且损耗也大。

网友A:
单相220的加热板用变频器来带,你要接成三角的
既然你是有现成的220加热板,380的电压工厂也是有的,你接成星接,通过调功器来带难道不比你 的变频器便宜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你

网友H:
如果为了练手可以用PLC,实际使用的话还是用温控器效果更好。
变频器调节电流控制温度也不合适,用接触器或固态开关控制通断周期就可以,用接触器的话要限制通断频率,因为温度惯性大,接触器控制对控制精度影响并不明显。

网友I:
如果是写论文需要就按你的简单事情复杂化吧,以体现高水平和创新。如果是生产需要,用温度控制器就可满足。

网友J:
虽然复杂了,但是敢干,就凭这一点,前途无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大神过奖了,惭愧

网友K:
变频器要求输出三相均衡,你三相加热管怎么能保证三相均衡?变频控制三相加热不得报警连连吗?要么就是将变频器的输出保护屏蔽或去除。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用三相的加热板不就平衡了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用三相的加热板不就平衡了吗?
不是说你三相加热板不平衡,是说你用变频器做加热会出现三相不平衡。

楼主:
回复 网友J:
哦,谢谢你指点

网友L:
这种想法虽然有点奇葩,但如果手头有闲置变频器可以实验一下,一般变频器输出频率与电压成正比,理论上可以用调整频率方式,调整输出电压,控制三相电热板功率,选择三相电热板功率不大于变频器功率即可,但是如果没有现成变频器,就没有必要这么做了,现在固态单相或三相固态调压器很多,成本比变频器低得多。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谢谢老师们的指导,谢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C:
用单相的加热板做一个变频器输出三相为220伏、功率为2kw的加热板

看不懂什么意思,用单相加热板做变频器?
估计他的意思是用变频器三相输出,驱动三个单相的电加热板??〣( oΔo )〣

网友N:
瞎搞。。。。用可控硅吧。。。同样可以用PLC的模拟量,开关量。控制。还有带通讯控制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