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通信设定问题。

楼主(2023-10-03):
现有两台FX3U要相互通信,然后其中一台和一个触摸屏,以及一个支持MODBUS RTU的仪表通信,该怎么配置啊?FX3U和FX3U用N:N链接,需要两个485BD板,然后和仪表进行MUDBUS RTU通信需要一个485ADP适配器。然后触摸屏和其中一个FX3U通信也用MODBUS RTU协议嘛?触摸屏,FX3U,哪个做主站呢?有没有配置过FX3U多种通信协议的思路,分享一下。。。还有就是485ADP适配器和485BD板同时存在时,谁是通道1,谁是通道2啊。

网友A:
两个方案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仪表和触摸屏连接的话,仪表的数据能送进PLC嘛?感觉触摸屏没有什么转接数据的作用。。。。

网友B:
触摸屏直接与自带的圆口通信就可以了,与MODBUS RTU的仪表通信的那台加一个FX3U-485ADP-MB;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仪表和触摸屏连接的话,仪表的数据能送进PLC嘛?感觉触摸屏没有什么转接数据的作用。。。。

可以通过触摸屏的数据传送功能,把仪表的数据传给PLC

网友C:
靠着CPU左边第1个就是站1 第二个注是站2

网友D:
485BD板是通道1,485ADP是通道2,FX3U的PLC就只能扩展两路通讯。
  很多触屏是支持modbus RTU通讯的。要看一下触屏的说明书。
可以在触屏的通讯里添加两路通讯,一路是与三菱FX3U的圆接口通讯;另一路是ModBus 与仪表通讯。然后在触屏的宏里面,简单写几行,把触屏从仪表的到数据,传输到PLC ,里面,也可把PLC的数据通过触屏中转传给仪表。
这样比较节省,可以为PLC省去一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