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03):
AD20如何打开Protel99文件?如何保存为Protel99文件?

网友A:
file-->Save As
会弹出一个另存为的对话框,将保存类型改为:3.0或以下的版本。

网友B:
99版本用的是单个DDB文件,AD不再用这种格式了,可以用导入把它转化成AD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