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04):
1,信捷XD3与XD3之间用什么链接,或者不带网口的信捷PLC之间用什么协议链接?用MODBUS RTU还是无协议通讯?
2,信捷XD5E与XD5E之间用什么链接,XD5E是带网口的,能用网口协议链接嘛?类似于FX5U的简单CPU连接那种。大老们平时是如何连接两个信捷PLC的?

网友A:
没有以太网口 ,就走MODBUS RTU协议,有 网口就走MODBUS TCP.信捷PLC通信比较简单的,手册有案例,

网友B:
用信捷自己的X-net总线通讯,在两个PLC上各自加一个XD-NE-BD模块,小小配置一下文件便可以进行两个PLC之间通讯!这个用于量大管饱!如果数据不大,点位不多,建议用485也可以的,只是轮询过后造成响应速度不快!一切都看自己要求来造!

网友C:
串口用MODBUS RTU

网口用MODBUS TCP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信捷自己有个X-NET总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上我看到一堆说用无协议通信是怎么回事。信捷的无协议通信很好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我看到一堆说用无协议通信是怎么回事。信捷的无协议通信很好用吗。。。

无协议通讯简单说就是没有协议,但用起来比较麻烦,只能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发送

比如跟电子秤通讯,重量1689克,在PLC里面是占用了4个数据寄存器的(1 6 8 9)

要想得到重量数据,需要先乘以倍数然后再加起来,

比如1是千位就要先乘以1000,6再乘100,8再乘10,最后把结果加在一起等到1689

如果是MODBUS,那就直接出来结果,1689直接出现在数据寄存器里面

网友D:
串行端口用ModbusRTU或者ModbusASCII
以太网端口用ModbusT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