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05):
信捷XD不带网口与威纶通连接选择什么啊?网上说的都是XINJE XD Series里面的RS232,这样连接的话,有专门的通信线嘛?因为信捷XD上的RS232是一个圆孔。
还有就是XINJE XD Series(Ethernet)和XINJE XD Series MODBUS TCP/IP这俩个又是什么意思?xd5e带网口的连接的话,选择哪一个?

网友A:
信捷XD不带网口与威纶通连接选择什么啊?

就是XINJE XD Series

有专门的通信线嘛?

买PLC或者触摸屏时可以找供应商买,或者直接淘宝买也行

但要告知触摸屏与PLC的具体型号

XINJE XD Series(Ethernet)和XINJE XD Series MODBUS TCP/IP这俩个又是什么意思?

协议不同,前者信捷的协议,后者 MODBUS TCP协议

xd5e带网口的连接的话,选择哪一个?

XINJE XD Series(Ether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