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05):
如图所示,里面的COM端口,如何选择,COM1 COM2指的是什么?是维伦触摸屏上的COM口,还是PLC上的COM口,还是电脑上的COM口。还有就是这里的设备地址填电脑地址还是填自己分配给触摸屏的地址?

网友A:
你的图没传上来

网友B:
屏的软件里选的是屏上的通讯口;

网友C:
屏上选择的是屏的通讯口 在后面都有标识

网友D:
威纶通安装手册截图

COM几是触摸屏硬件序号,具体支持协议你要看屏手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威纶通安装手册截图

COM几是触摸屏硬件序号,具体支持协议你要看屏手册
注意:如果协议没选对,就算是口是一样的,接上去也不通讯不上的
+1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里面的COM端口,如何选择,COM1 COM2指的是什么?是维伦触摸屏上的COM口,还是PLC上的COM口,还是电脑上的COM口。还有就是这里的设备地址填电脑地址还是填自己分配给触摸屏的地址?
你说的是触摸屏里的COM1 COM2吧,这指的是触摸屏硬件实际串行端口,比如你软件里选择COM1去和一个设备通信,那么你在使用触摸屏硬件的时候就要选择软件COM1对应的硬件实际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