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05):
本人小白,不知道 绝对定位DDRVA与相对定位DDRVI这两个定位指令都时在什么条件下使用????还有ZRN 与 DSZR ???????请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绝对定位DDRVA,是从原点开始指定距离的,原点是0,

比如要离开原点1000,就输入1000可以了,如果接下来要到2000的位置,就输入2000。

相对定位DDRVI,是以当前位置为起点的

比如要离开原点1000,就输入1000可以了,但如果接下来要到2000的位置,

就不能像绝对指令那样输入2000,而只能输入1000,因为前面已经走了1000

这次走是在1000的位置开始,所以再走1000即可

ZRN 与 DSZR

DSZRS是带DOG搜索的,ZRN没有

最后建议你仔细的多看看手册,这是官网的手册,重点是要仔细看

网友B:
通常只用到绝对定位!回原点后以原点为参考,控制电机移动位置! 相对定位用的比较少,我只用于手动点动用用。回原点是增量是电机每次开机前都需要回一次原点。才能有参考点

网友C:
DRVA用在来回重复定位指令,典型例如丝杆,来来回回就在这个规定距离上移动。DRVI用在无尽头的定位,例如,同步带一直以顺时方向旋转,相邻的两个工位距离就要这个!还有,隔壁家的没有这里的热闹!

网友D:
用绝对定位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劳大神费心了。感激不尽多谢表情我的所有求助贴都有大神的帮助而且回复问题都是一针见血,真是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相邻的两个工位距离就要这个??是什么意思???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怎么三菱PLC问题都在我们CC—Link协议里面问了,看来我们协议推广力还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怎么三菱PLC问题都在我们CC—Link协议里面问了,看来我们协议推广力还可以啊。

应该有很多人都觉得CC—Link协议就是三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