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06):
jyb-714液位继电器探头老是失灵,用3根单芯铜导线直接做使用时间长了时又经常误动作,请问怎么做才好?谢谢
户外水坑使用,下雨天特别容易误动作

网友A:
浮球开关,最简单的控制方式

网友B:
铜线时间长了,潮湿氧化。

网友C:
误动作

是没到水位就动作了

还是到了水位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球开关,最简单的控制方式
浮球也会失灵,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线时间长了,潮湿氧化。
确实环境潮湿,最近下雨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误动作

是没到水位就动作了

还是到了水位不动作
用于排水,没到高水位就抽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误动作

是没到水位就动作了

还是到了水位不动作
用于排水,没到高水位就抽水了

用这种浮球开关看看

网友D:
用铜线或不锈钢电极只要解决好电极对地的绝缘电阻问题,是能正常工作的。但有时误动作可能是干扰引发的,可试在电极输入端的晶体管基极对地并个0.1微法的电容来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E:
要想稳定控制,最好的方式还是压力传感器,那玩意现在国产的也比较便宜,大概200多点,之前给自来水厂做过自动控制系统,用了多种方式,最后还是压力传感器省心。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误动作

是没到水位就动作了

还是到了水位不动作
用于排水,没到高水位就抽水了
发张电极部分图片
猜测是下雨~【最近下雨天】
流淌的雨水将高位电极导通~触发排水
如果是这个原因,加大电极间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误动作

是没到水位就动作了

还是到了水位不动作
用于排水,没到高水位就抽水了

用这种浮球开关看看

这种以前试过,不灵敏。有时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想稳定控制,最好的方式还是压力传感器,那玩意现在国产的也比较便宜,大概200多点,之前给自来水厂做过自动控制系统,用了多种方式,最后还是压力传感器省心。
谢谢,确实。见过有用那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误动作

是没到水位就动作了

还是到了水位不动作
用于排水,没到高水位就抽水了
发张电极部分图片
猜测是下雨~【最近下雨天】
流淌的雨水将高位电极导通~触发排水
如果是这个原因,加大电极间隔
谢谢,这几天不下雨确实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铜线或不锈钢电极只要解决好电极对地的绝缘电阻问题,是能正常工作的。但有时误动作可能是干扰引发的,可试在电极输入端的晶体管基极对地并个0.1微法的电容来提高抗干扰能力。
谢谢,您说的很对。绝缘问题。有时间并个电容试试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试试这种,里面是水银开关的

其实这两种我都用过,并且都没什么问题

之所以用这种不锈钢的是因为是热水箱,那种塑料的不耐高温

网友G:
静压传感器试试,用过不错的,舍得钱的话超声波液位计也不错。

网友H:
有那种不锈钢探头,三个,用扎带扎在木材上就行,防水的,线可以放很长的 控制器放室内

网友I:
用铜导线做电极需要一根PVC管做支架,并在管的不同位置开孔,裸露一点铜线缠在管外壁上,根据水质定期清理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铜导线做电极需要一根PVC管做支架,并在管的不同位置开孔,裸露一点铜线缠在管外壁上,根据水质定期清理一下就可以了。
我这个水池是露天的,之前用了一段pe管做导线电极支架,估计前几天下雨潮湿的关系。老是误动作。这几天天晴了,定时清理。已经正常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那种不锈钢探头,三个,用扎带扎在木材上就行,防水的,线可以放很长的 控制器放室内
看到网上有成品电极,那种应该不错

网友J:
要用钛合金的材料做探棒,我们经常用。我们买的直径6MM的·头部车螺纹用螺丝固定电线。

网友K:
看着楼主这个是露天的,我们的一个进口设备的补水箱是压力控制的,但是投入没多久,不知咋的发生一次水漫金山事故,为了防止再次发生,我们改成了液位计,机械浮球,液位传感器,多重控制,领导也是要求严禁再次漫水。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着楼主这个是露天的,我们的一个进口设备的补水箱是压力控制的,但是投入没多久,不知咋的发生一次水漫金山事故,为了防止再次发生,我们改成了液位计,机械浮球,液位传感器,多重控制,领导也是要求严禁再次漫水。[/q多重控制准确度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用钛合金的材料做探棒,我们经常用。我们买的直径6MM的·头部车螺纹用螺丝固定电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用钛合金的材料做探棒,我们经常用。我们买的直径6MM的·头部车螺纹用螺丝固定电线。

成本

网友F:
使用这样的浮球,或上下位连杆浮球

这样的浮球也不错

这类浮球有空间要求

如果这类液位检测还出现无动作,替换控制器~它不适合这个使用环境
用继电器去做~最多2个继电器就解决,浮球开关选的何时,一个继电器就够了

网友L:
尝试下雷达液位计,非常灵敏!就是代价有点大

网友M:
一分价钱一分货,确保稳定还是两种以上联合利用

网友N:
这种要就近控制的,线不能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