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雷器

楼主(2023-10-06):
消雷器:消雷器以前在我国应用的实例很少,而我40年前在怀化中方油库安装了两座消雷器,安装后在其保护范围内确实再也没有发生过直击雷。至今还一直保护着油库的安全。当时我写了一篇消雷器的应用详情介绍文章,发表在1984年第二期巜石油商技》的期刊上,并获得了省石油公司的科技二等奖。1980年我在怀化中方油库工作时,油库的铁路专线上停了十多个准备转卸的汽油槽罐车,一个雷雨交加的天气,有个油槽车被雷击中因感应雷电而起火,幸亏一个卸油师傅及时将火扑灭,不然后果难以想象。该事故发生后,油库领导要求我们马上解决这个隐患。我们查询到有一种叫消雷器的新技术,经过广泛收集资料和实地考察研究,我们决定试用该技术。经过试运行,发现该技术确实可以起到保护油库的作用。此外,我受邀参加了两次消雷器的学术讨论会:第一次是1983年10月在贵州的贵阳召开的西南地区消雷器学术讨论会;第二次在云南的昆明召开。在这两次会议上,关于消雷器争论很大,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我是应用方,从实际出发认为是可行的。讨论会上给我映像最深的是东北电力学院刘玄毅教授的实验室的模拟实验——模拟消雷器在雷暴状况下的试验。试验中模拟了一个雷云电极和一个土台电扱(模拟大地),然后对土台电极施加高电压,(模拟雷电雷击)当电压达到一定值时发生雷击,然后在土台电极上放一个模拟消雷器,再施加高电压,直到发生雷击。但雷击没有击中在消雷器上,而是围着消雷器周边发生雷击。不管重复几次,雷击都不对消雷器发生雷击。并且试验又在雷云电极的中点加个向下尖端电极,同时尖端电极直接对准消雷器,主要是让雷击从一个固定的中点往下发生雷击,如此雷击还是不对消雷器发生作用,而是明显的拐个弯对土台电极发生雷击。土台电极上放的消雷器越多,雷击拐的弯就越大。最后把土台电极上布满消雷器,雷击就沿着土台电极的边缘发生雷击。不管重复试验多次,雷击就是不发生在消雷器上,而且每次都是雷击从雷云电极中点拐个大弯发生下来,(有照片为证,每次试验在发生雷击时都有高速相机跟拍)。试验中在消雷器中放置一个摸拟避雷针,那每次发生雷击时都是100%发生在避雷针上。辟雷针在试验中起到了引雷的作用。所以要很好的防雷,就可以把消雷器和避雷针结合起来用,因为雷击实际上是消不掉的,但可以人为的引雷。即在需要防雷的部位安装消雷器,使其不发生在要保护的范围内;而在无人去的高处装一个避雷针,把雷击下引,这叫消引结合。就让雷击按人的意愿发生在固定的不产生危害的地方。这样就能很好的避免雷暴的危害。

网友A:
这东西在八,九十年代常可看到,不知什么原因现在几乎看不到了。

楼主:
消雷器由于在理论上的争论一般设计院都不敢做设计,因为是新技朮,且没有国家标准。但在湖南石油系统的油库安装了多座消雷器。如常德和石门的油库。新东西都有一定的风险。

楼主:
其实在我国有很多的古塔就是一个个消雷器,如杭州的六和塔,武当山金顶庙等建成后都没有遭受过雷击。

网友B:
不理解所说的消雷器工作原理是什么。
文中提到了当发生雷击时给消雷器施加一个高压,迫使雷击电压转向别处,通俗来说象三通节点,其中两个通路都有朝向节点的正电压,那么电流自然王第三各通路流,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请问消雷器需要施加多高的电压才能抵挡雷击电压?你那模拟的雷击电压与消雷器电压比值是多少?
古塔如果如您所说就是一个消雷器,那古人如何给古塔施加高电压的?
你们在做实验时在消雷器中间放一根模拟避雷针,使模拟雷击都集中避雷针。请问如果没有放置模拟避雷针,那么照理论来说应该击中哪个地方呢?
或者,你这个消雷器它就是一个引雷器?
据我了解,最新的引雷技术是激光引雷https://mp.weixin.qq.com/s/khMHi8CVD7sUx9C2h2n59w

楼主:
回复5楼:1:首先关于原理一下子是说不清楚的,因为理论上争论很大。有中和论,有屏蔽论。有无用论等:。2:消雷器是不用加电压的。它是靠雷云对消雷器产生的静电在消雷器的顶部形成一个电离层来保护消雷器和它的保护范围。

网友C:
看介绍消雷器原理是隔离雷击,与避雷针引雷原理正好相反。

楼主:
是滴,从效果上看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