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06):
开机后,继电器约吸合一秒,数码管显示E4故障代码,无法工作。试测量出水温度探头,66K
.用吹风机吹热电阻会跳变。另外有一个水流传感器,板子都打的绝缘漆,不好测量。也不知原理不会测量好坏。

请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如图有个端子有烧糊,但故障原因不是这

网友A:
说明上说要先通水再通电,说明他应该有检测有水没水的传感器,可以通上水,逐个拔掉传感器插头看看故障代码有没有变化。高度怀疑是检测水流的传感器坏了

网友B:
虽然没搞过这个热水器,但故障表现应该是缺水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上说要先通水再通电,说明他应该有检测有水没水的传感器,可以通上水,逐个拔掉传感器插头看看故障代码有没有变化。高度怀疑是检测水流的传感器坏了

网上了解了下流水传感器原理,这应该是霍尔式的。用嘴吹传感器,有电压跳变。基本证明传感器是好的吧?
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