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06):
求大师帮忙指点这个怎么做一秒只计算一次,目前这一通电一秒会相加很多次

网友A:
是不是有图没有传上来

网友B:
送分题 我要了

用1S脉冲的上升沿

或者指令前面加@ @+F D26 D0 D26 这样

网友C:
看懂楼上的回复,你也就明白问题所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送分题 我要了

用1S脉冲的上升沿

或者指令前面加@ @+F D26 D0 D26 这样

or 在【+F D26 D0 D26】指令前增加【UP】指令
or 1s脉冲控制【W0】,【W0】再控制【+F D26 D0 D26】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之前做过,一秒脉冲不只加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面找了加up就可以了,后面那两段程序有必要加上吗?还是说是两种方法

网友D:
没明白PLC的运行机制。
PLC是单线程的,每个扫描周期,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计算一次。
一般都能看到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大概几毫秒。
不带沿指令,你这个1秒的接通时间够PLC扫描好几百次了,每次都会计算一遍,所以不准。
带沿指令,前置接通,后面只运行一个扫描周期,所有就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面找了加up就可以了,后面那两段程序有必要加上吗?还是说是两种方法
or or or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