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06):
37kw永磁电机,空载正常,带载一到两秒就堵死不转了,电流能憋到120左右,过个三五秒跳变频过载故障,三相输出电压波形正常,驱动动静态正常,检流部分测试正常,母线电容容量和d值正常,空压机机械部分更换过,加载前后用手盘动都轻松无异常,电机磁铁据客户反应也测试过,磁性良好。拆机回来调整电机参数带一台2kw永磁伺服电机测试正常,怀疑是误动了哪些参数,但这个变频器用的是触摸屏485通讯,没有原生面板,很多参数和说明书都对不上,也不知道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有没有大神有这款机器的资料,  愿有偿请教   多谢

网友A:
实际上是变频器没有识别到电机,重新自学习一次就好了,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是变频器没有识别到电机,重新自学习一次就好了,试一下吧
感谢指点,电机自学习反复尝试很多次,识别参数基本一致,但是一加载还是堵转,空载电流也都正常

网友B(2023-11-23):
会不会是反转了

网友C:
电机动态自学习运转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