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07):
为什么T0不你复位掉M200???缺可以复位掉M63 置位M22????全程序T0唯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T0不你复位掉M200???缺可以复位掉M63 置位M22????全程序T0唯一

请上传全部程序,根据我的经验,以往提出的类似问题基本上都是存在双线圈的问题.

网友B:
【为什么T0不你复位掉M200???缺可以复位掉M63 置位M22????全程序T0唯一】
问题出在M2000,为啥要盯着T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一个步进电机,确实存在双线圈也报红了,但是M200是DRVA的导通条件,第一段定位完成后复位掉M200,然后第二段定位时我在置位M200 ,定位完成后我在复位M200这样的????之前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M200是DRVA的导通条件,第一段定位完成后复位掉M200,然后第二段定位时我在置位M200 ,定位完成后我在复位M200这样的????之前是可以正常运行的?????编辑时提示双线圈爆红。但我前面置位M200后面复位掉M200,反复使用的难道不可以嘛???以前都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一个步进电机,确实存在双线圈也报红了,但是M200是DRVA的导通条件,第一段定位完成后复位掉M200,然后第二段定位时我在置位M200 ,定位完成后我在复位M200这样的????之前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正因为如此,双线圈才是警告而不是错误,因为线圈存在不确定的值,就像闯红灯从长久看来是一定要被撞死的,但不是立马就会被撞死的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Works2版本没有更新的时候,置复位是不存在双线圈的。即使现在有警告不也是可以运行的。难道除了更换M点就没有其他方法解决这种情况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M200是DRVA的导通条件,第一段定位完成后复位掉M200,然后第二段定位时我在置位M200 ,定位完成后我在复位M200这样的????之前是可以正常运行的?????编辑时提示双线圈爆红。但我前面置位M200后面复位掉M200,反复使用的难道不可以嘛???以前都是可以的.
可以的
但你目前遇到的情况是不可以~时序除了问题
之前可以?遇到什么事情发生了就不可以了?
可能工艺工况出现不同
破坏了原来的时序,慢慢找原因

试试在某个【RST M2000】下做个【SET M】,用这个M去屏蔽其他一组or某个【SET M2000】,.....最终找出不适宜的SET M20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Works2版本没有更新的时候,置复位是不存在双线圈的。即使现在有警告不也是可以运行的。难道除了更换M点就没有其他方法解决这种情况嘛?

三菱只是提醒你要注意双线圈,有、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重点是你自己要搞清楚逻辑关系。

程序是从上往下扫描,是以最后一个为最终结果的。

至于说为什么之前好好的,现在不行,那有很多可能的。

比如改了速度、时间、传感器有松动等等,PLC的运算速度是很快的,有时某个结果的差别就是那么几毫秒的时间之争。

如果你能找出问题并且很可靠的处理好这些逻辑关系,继续使用没问题。

但你找不出来,就还是另想办法,可以每一段的定位用不同的M,然后再并在一起驱动DRVA。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因已经找到。嗯嗯又让大神叼一顿表情下次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大神回复。谢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