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07):
哪位有LCG75PIS120E2A变频器模块资料可以分享?特别是引脚功能。有一森川变频器报E26,可能是温度传感器故障,不知道这个模块右侧的两个脚是不是

网友A:
上模块型号图片!或者线路板正面模块焊脚图片!或者走线画图,电路分析。

网友A:
还有可能风扇坏了,造成变频器运行时温度过高报警,你要介绍详细维修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电启动就显示E26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就是右侧上面那两个角是温度电阻,量一下阻值大小然后加加热看看阻值是否有变化。若有变化证明温度电阻是正常的,若无变化就是坏了。可以顺着温度电阻找找温度检测电路

楼主:
这两脚之间4.7K左右

网友A:
回复 楼主:
4.7K正常的!

网友A:
这个模块是75A/1200V普通模块!

网友A:
风扇以及风扇控制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A:
森川变频器什么型号?故障代码E26说明书是怎么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不到说明书

网友A:
回复 楼主:
森川变频器什么型号?发帖要清楚说明情况!大家才能好帮助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森川SCVF710变频器,安徽产的,山东也产,二者型号命名对不上,安徽网上官网什么狗屁资料都没有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代工山寨版!你只有网上找有这种变频器的商家,跟他谈我需要技改设备需要买你这种变频器,谈话要有技巧,然后要一份说明书,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A:
开机报警?还是启动报警?各路电源电压都正常吗?6路负电压一致和正常吗?报警E26没有说明书说明确实很头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启动报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么你就要想办法找使用说明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说明书了,原因开启了时间限制,取消后正常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恭贺你!完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