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不制冷了,不知道启动器是不是坏了

楼主(2023-10-07):
容声的这台小冰箱用了有七、八年了,记得当时好像是在线下苏宁店买的,一直用的挺好的。

直到最近几个月,偶尔发现冰箱突然就不制冷了。

一直以为是不是东西放的太多了、调的温度太低了又或是排水孔堵了... ...

于是就给它断电,重新打扫、除除冰十几分钟之后,再上电压缩机又启动了,制冷也正常了。

像这样的处理,搞过3、4次了,每次都奏效。

直到这次国庆节后... ...

节后回来发现满屋的榴莲味,打开冰箱发现里面放的鸡蛋都长毛了。

老办法试了又试不奏效,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拆了后盖看看是不是其他问题。

网上都说启动器故障的概率比较大,于是就把启动器拆下来测量发现1.9K的电阻,以为就是它的问题没错了。

于是,准备在TaoBao上买相同型号的配件。就在跟商家交谈中,商家又说不一定是启动器坏了,这可把我给为难住了... ...

那这个启动器到底坏了还是没坏呢?

网友A:
直接怼压缩机,能制冷的话关键部件没坏还有修的价值啊。

网友B:
前面还有一个过流保护检测了没,一般是过流保护坏的多

网友C:
没经验 建议找专业人士看看

网友D:
已经拆下来了  不如买个新的换了 试试不行再找人修业行

网友E:
想起以前海尔冰箱师傅上门,要30元,来了之后说是压缩机得换。我干脆换了冰箱。

网友B:
我这里还有一个容声冰箱,都用了25年了,换过过流保护,制冷效果还是很好的

网友F:
找修冰箱的上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找了好几家,没人愿意接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找修冰箱的上门;
修冰箱的已上门,就说压缩机坏了,换压缩机,然后再推荐加个氟,管半个月又废了,还要花好几百;上过一次当,再也不修了。

网友H:
这个启动器里面有个黑色的石头一样的小圆环。坏的话一般是这个东西烧了。烧了会碎的。
拿起来晃一下,里面哈拉哈拉的响,大概率就完了。
网上买一个包邮不到10块钱。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个图看看用25年的冰箱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拆开黑盒子看了,里面的圆片还是完整的

网友I:
三年海信的,售后师傅修不修只要上门就30元,来了看看说修的1000元,需要拉走修。并不跟你说是哪里坏了,一说拉走修果断给转30让他走人。现在冰箱自己又制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