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臭味检测仪

楼主(2023-10-07):
卫生间一直发臭,把地漏,盆池下水什么的都用淘宝武装了一遍,还是发臭。
来个臭味检测仪,直接检测一下来源可好。

网友A:
尿素是臭味主要成分,有相应的传感器,用在家里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B:
你是不是在一楼二楼啊,一般来说厕所臭都是马桶反水,底下马桶水管弯道多就没这么臭,然后还可以买个塞子把马桶洞堵着,把厕所门关严实,窗户打开通风,希望有点帮助咯

网友C:
找不到来源时,试用用“一滴消臭元”,在座便器内滴上一滴除臭效果还是很好的。

网友D:
抹布有没有可能?地漏、下水缝隙?干脆换掉?
排气扇不要关,我们电费其实比美国便宜。

网友E:
通风能解决一大半,还有看看换气扇的管道接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在一楼二楼啊,一般来说厕所臭都是马桶反水,底下马桶水管弯道多就没这么臭,然后还可以买个塞子把马桶洞堵着,把厕所门关严实,窗户打开通风,希望有点帮助咯
顶楼。马桶一直有水,应该不反味儿。地漏是胶皮那种,隔味儿。换气扇没装,在吊顶里面看不到。

网友F:
使用天然味道感知器

网友G:
是刚有还是一直都有?当初装修听朋友说马桶地漏选不好都可能臭味难除,有一个说他家换了马桶才解决,吓的我选购时也没敢马虎。

网友H:
如果是顶楼的话,排除了马桶,下水道原因先
建议你检查一下水道的顶楼排气管是不是没有安装,如果不安装的话,就会造成你的马桶抽空,抽空以后气味就从你的马桶出来
还有一种是很淡的腥味,这种是使用比较差的砖造成,也不排除你的防水层没做好造成的积水

网友I:
估计要先知道味道的成分组成吧

网友F:
如果是在厨房油烟机等排风设施开启后,才有臭味
那是你没有给补风通道,把地漏下水道等打通了,臭味就有了

这种情况下,什么堵的措施都无效,最好的办法是给油烟机一个进风通道
比如,卫生巾开窗,近厨房开窗

如果臭味不在特定时间也有,那就将所有地漏做处理,尤其各下水管
马桶一般没事~它有水封,而且天天用
洗衣机,地漏等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在厨房油烟机等排风设施开启后,才有臭味
那是你没有给补风通道,把地漏下水道等打通了,臭味就有了

这种情况下,什么堵的措施都无效,最好的办法是给油烟机一个进风通道
比如,卫生巾开窗,近厨房开窗

如果臭味不在特定时间也有,那就将所有地漏做处理,尤其各下水管
马桶一般没事~它有水封,而且天天用
洗衣机,地漏等就不好说了
厨房只有一个马桶,一个洗脸盆。有窗户。不过,确实没装排风扇。怀疑风道问题,但是不确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洗衣机,地漏等就不好说了
厨房只有一个马桶,一个洗脸盆。有窗户。不过,确实没装排风扇。怀疑风道问题,但是不确定。

厨房-马桶-洗脸盆
看来是熏晕了

洗脸盆排水口
地面没有地漏?

注意体会出现臭味时机,一般与某个装置产生负压有关